顯卡那邊的MOSFET有過熱的問題

楼主(2011-07-08):
請問各位大大
顯卡那邊的MOSFET有過熱的問題 都怎麼解決??
只能換高A的嗎???

网友:
看沒人回你,貼個圖吧,大伙才知道你在問什麼。

网友:
一般也只能加強風扇主動散熱
也有人在MOSFET上面貼散熱片輔助散熱

以我個人之前摸主機板上面供電MOS跟用溫度計去量的結果

一般的運作溫度都會在50度上下,這時摸到的手感,已經覺得燙手了

當然也是有那種溫度逼近100度,快到極限工作溫度的

不放心的話就自己加風扇或是散熱片來幫助散熱

溫度還是要量過比較準

网友:
M大,,, 只能換高A的嗎???    是什麼意思 ? ,,,,,,,,,,,,,,,,,,,,,,,,,,,,

楼主:
sorry 高安培

网友:
M大 ,,,,,,, MOSFET 過熱 , 已經是設計不良ㄋ, 您不可再增加高安培 , 使GPU 過載
      C大,,,, 的方法不錯 , 可以試試ㄚ,,,,,,,,,,,,,,,,,,,

网友:
粗工使用技嘉顯卡經驗:
自從這款顯卡的MOS燒毀週遭線路之後,粗工將手上同型同款的顯卡MOS直接焊上散熱片在裝個機殼風扇直直吹(GPU散熱器也有裝小風扇)!
不是貼個散熱鰭片在MOS表面喔,而是直接焊在電路板!
這樣用了2年,直到前陣子也掛了..........

上圖為兩片同型同款顯卡

過熱燒毀情形

背面..........慘........

上圖為第二塊改裝了散熱片,因為前些時候也過熱故障了,已經把散熱片拆下!

改裝散熱片的顯卡背面圖,雖然也有受到高溫摧殘,但是至少沒有第一塊顯卡慘.....
這張卡不打算修了,因為這個MOS過熱是通病,就算可以修好也是會有相同情況發生,沒有維修價值,留下來拆件練功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記得以前好像有人考慮在過熱的MOSFET處,用疊疊樂的方式並聯兩顆MOSFET來供電

上吧  上吧  粗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