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HTC時鐘樣式 in windows

楼主(2011-07-09):
經典HTC時鐘樣式 in windows
【軟體名稱】:HTCHome時鐘
【軟體版本】:1.0.10.0
【軟體容量】:484KB
【功能說明】:
喜愛HTC的朋友 可以將經典的HTC時鐘放在桌面上,除了時間以外還可觀看天氣溫度等資訊,還有天氣畫面如太陽、下雨、起霧...

Step 1.
首先,先下載此一軟體,並且執行「 HTCHome.exe」。
Step 2.
接著,按下快取圖示區的HTC Home的圖案,按下Add,而這時會有「Bookmarks widget」、「Calendar Widget」、「News Widget」、「Weather/Clock Widget」可以選擇。以氣象Widget為例,請選擇「Weather/Clock Widget」。
Step 3.
接著,會在桌面上出現此軟體,首先要在這個Widget上按下【滑鼠右鍵】→【Options(設定)】。
Step 4.
接下來,按下【Location(所在地)】,並搜尋你所在的地區,如台北就搜尋「Taipei」。
Step 5.
接著,選擇地區後,按下【OK】儲存,而此軟體就會秀出目前的時間和未來五天的天氣預報。
Step 6.
而如果要將此工具釘在桌面上,只要按下【滑鼠右鍵】→【Pin(鎖定)】即可。

网友:
小的愚昧 請問逍遙大... 這看起來 像是 7 的桌面 不知xp可不可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試過.我裝的這台是WIN 7沒錯.

网友:
小的剛試了一下XP會出現 error message...  XP 殘念...
小的找到了他的官網 http://www.htchome.org/zh/download/

系統需求

搭配 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7 (32 或 64 位元 作業系統)。
本程式亦可使用於其他 Windows 版本,但無法保證其功效。
網際網路連線 (亦可透過代理伺服器)
已安裝 Microsoft.NET Framework 4 WinRar 或 7-Zip 解壓縮軟體,以解壓縮可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台XP也有裝類似的小工具.Windows Vista 版的.我再找找看程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台XP也有裝類似的小工具.Windows Vista 版的.我再找找看程式.

辛苦了
XP 看到的那些小工具 小的看過的是 yahoo 跟 google 的 2家都有做 其他的小的就不太知道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跟在阿榮福利味找到的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
http://azo-freeware.blogspot.com/2011/05/htc-home-242231.html

我之前看到能顯示天氣,覺得應該很棒,興沖沖的下載了NET FRAMEWORK 4
安裝在XP上面,然後打開一看,地區只有台北

蠻好看的,那個雲還會動態的在那邊飄,不過,找不到彰化地區,就又移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跟在阿榮福利味找到的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

啊 看起來是同一個軟體 但有個問題.. 小的昨天晚上在xp上裝 出現錯誤 叫我去 htchome.org 看說明...
才知道那是他的官網..
後來昨天我有在win7裝了一下 改了地區 為高雄 以及天氣提供者 改好之後 畫面說明要重新啟動
htchome 此程式 按了確定就退出了
打敗的是 明明剛裝好的 卻找不到放在那裡以及捷徑什麼的 重開機也沒看到了
小的就沒理他 跑去睡了  那天想到有空再慢慢研究這怪東西 哈~
感謝逍遙大以及晚安大 造福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啊 看起來是同一個軟體 但有個問題.. 小的昨天晚上在xp上裝 出現錯誤 叫我去 htchome.org 看說明...
才 ...

Wibdows XP也可以用像Windows 7或Windows Vista的小工具
不過手續有點麻煩您可以參考下面這兩篇,我是用Windows 2008 R2
所以我指能提供一些資訊。
http://jj8113.wordpress.com/2009 ... for-windows-xp2003/
http://www.wretch.cc/blog/josephphoto/7683974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bdows XP也可以用像Windows 7或Windows Vista的小工具
不過手續有點麻煩您可以參考下面這兩篇,我是用W ...

看來小的還真的是不知道 有這東西 看起來跟win7裡的蠻像的@@
剛看了這2個文章的說明..  才了解到 在xp上也有這個可以玩 感謝 ms7758 大的不藏私^^

网友:
不錯的桌面程式哦~感謝

网友(2012-01-15):
感謝大大你的分享下載來用看看,好軟體就按讚喔

网友:
看起來好像很好玩的樣子
不過我的系統是xp,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