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CRT 電視畫面偏紅

楼主(2011-07-09):
機型:KV-XR29N90(全平面雙聚焦機種)
機齡:2003出廠
狀況:開機後畫面偏紅~已將色相調整至最綠端了~還是偏紅..
已更換過管座~結果還是一樣
請問各位大大要從哪方面調整維修呢??
感謝!!

燈管座機板

燈管座機板

主機板

主機板

燈管座機板

燈管座機板

畫面偏紅

畫面偏紅

网友A:
由圖像看起來應是偏藍...
燈絲電阻短路試試...看會不會改善一點....
這機型的crt...大概差不多都已經稍微退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圖像看起來應是偏藍...
燈絲電阻短路試試...看會不會改善一點....
這機型的crt...大概差不多都已經稍微退 ...

請問大大:燈絲電阻是在哪兒呢?要如何測試呢?感激中

网友B:
把CRT機板拆下開機(注意不要短路了)用電表量看看RGB3原色ic ...看看3組電壓是不是差不多......如果是映像管老化機率大...可以試試ihc大大的方法...看有沒有改善...如過不是請查異常那組的迴路

网友A:
回复 楼主:

第3張圖反面的H2燈絲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第3張圖反面的H2燈絲電阻

不好意思~是直接將編號H2的燈絲電阻在開電中短路測試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RT機板拆下開機(注意不要短路了)用電表量看看RGB3原色ic ...看看3組電壓是不是差不多......如果是映像管 ...

請問RGB3原色ic 是哪一顆阿???謝謝

网友:
可以將CRT座RGB腳前的那顆電阻先焊下,有三顆約5K~2K歐姆。
之後開機,此時會有聲無影,測量CRT座上RGB三腳的電壓是否平均,
如果差很多,就表示CRT退化。

比方說R  170V   B  170V    G 150V
表示G退化的多較多,以此類推。
測量電壓的高低與G2電壓是有關的。
參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這種顏色
應該是CRT退化.....
不然可拿有種測量影像管的儀器
就知道生死囉

网友A:
回复 楼主:

H2電阻直接短路...
大約AC 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H2電阻直接短路...

大大:我將圖三正反面都找過就是沒看到標示為H2的燈絲電阻耶!請問此電阻是長怎樣呢?會有其他代號嗎??謝謝~感激不盡

网友A:
回复 楼主:

高壓" H "腳接到管座的" H "腳的壓降電阻,約1歐姆左右
但短路後改善的情形可能不大...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高壓" H "腳接到管座的" H "腳的壓降電阻,約1歐姆左右

我總算找到了~也將它短路了~真的沒啥效果!!
應該是老化的現象吧~~
謝謝指導的大大們喔

网友:
影像管老化  沒救了

网友:
影像管老化  沒救了~同意sony888的看法!!<----想必是曾經的同事或學長(弟).哈哈!!
我待過新力服務站6年~

楼主:
今日有朋友來看~他用我的遙控器按了幾下再開機~畫面就出現了工廠調整模式~就把其中的一格參數調整減少一點~畫面看來就正常了~但卻不知如何儲存設定~只要一關機就又變偏紅了~試了好幾次都一樣~不知大大有無知道儲存工廠設定的方法~謝謝

楼主:
以解決摟~~畫面正常了~~

网友C(2011-10-03):
恭喜你解決囉~哈哈
儲存設定--->調整完一個項目後按[mute]-->[enter]或[mute]-->[數字0]即寫入
關機即跳出->工廠調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你解決囉~哈哈
儲存設定--->調整完一個項目後按[mute]-->[enter]或[mute]-->[數字0]即寫入
關機即跳出- ...

謝謝大大摟~請問大大能替我看一下另一個故障嗎?也是這台他目前熱機後會閃爍的螢幕現象~該如何查修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摟~請問大大能替我看一下另一個故障嗎?也是這台他目前熱機後會閃爍的螢幕現象~該如何查修呢

沒看到故障現象不容易判斷ㄚ~
閃爍的螢幕現象<---認知不同!

熱機閃爍是光→暗→光→暗一直閃爍嗎?
如是的話因該是IK動作,也就是映像管老化保護動作。
通常把G2電壓吃掉了。CRT座後的機板上有標示G2,強制把它調高,
約莫有500~600V/DC時才看到影像,
但全營幕出現一條一條亮歸線。也就是影像會亮白模糊。
調亮歸線前的臨界點就是G2的電壓值,其他場牌都在400V/DC~500之間。
若G2電壓值很高才約莫看到影像,那的確要換電視了~

注意-->G2電壓的調整VR(可變電阻)是故障通病~
這些是高壓的危險電路,加強注意安全。
沒有電子基本基礎奉勸別碰!

楼主(2011-11-02):
引用 网友C:
沒看到故障現象不容易判斷ㄚ~
閃爍的螢幕現象G2電壓的調整VR(可變電阻)是故障通病~
這些是高壓的危險電 ...

熱機閃爍是光→暗→光→暗一直閃爍沒錯~看來是真的該換了~謝謝大大的指導~謝謝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