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 T8 電子安定器

楼主(2011-07-09):
小弟想把家裡的老式電感式安定器換成電子式的.現在用的燈管為T9(直徑2.9CM)38W.在網路上看到有人賣 T8 32W賣家說可以點亮38W的燈管  .我想請問一下我的電子安定器需要買38W或40W的嗎?還是買32W的就行.如果買32W的來點38W的燈管會比較不亮嗎?又或者會比較耗電.又或者安定器會不會比較容易壞?因為老式電感式安定好像比較秏電.之前買過T5預熱啟動型T8改T5.後來發現如果T8直接改電子安定器好像也會變得比較亮.而且省電.可以麻煩懂得高手可以幫我解答一下嗎?
順便問一下網路現在有一種 LED日光燈管(價錢不便宜)好用嗎?演色性好嗎?光衰會不會很嚴重.用來當室內主要照明適合嗎?眼睛看了會不會不舒服?   麻煩大家了 謝謝

网友:
傳統安定器40W日光燈具用的燈管
跟電子是安定器用的燈管不一樣
就我實際更換的經驗
旭X的40型燈管,使用飛X浦的電子式安定器
亮燈的顏色,整個嚴重色偏差,呈現出一種詭異的藍綠色
至於其他的組合,是否會有此情形,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燈管還有分電子式和電感式安定器的嗎?那我要買燈管的話.不是還要店家註明?我只知道三波長的燈管效能較好,但價錢也相對較高

楼主:
怎麼都沒人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麼都沒人回答?

有雄大在......不敢多話。。。。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啦 我有說話啦

网友:
我的經驗是 傳統的電感式安定器比較長壽,但是啟動速度和登館的壽命比較短,電子式安定器 就算電壓低一點也可以點亮,預熱式聽說壽命比較長但是價格比較高(零件用的比較多)燈管不容易變黑所以壽命就延長了,(我沒有實際的數據,我只是維修的經驗),我使用23W省電燈泡的電路去推動20W燈管沒有問題,30W燈館也OK,但是沒有推過40W的燈管,往下推應該都沒有問題. 至於燈光就沒有研究了... 我個人認為 T9 (9/8英吋) T8 (8/8 英吋) T5(5/8英吋) 應該都差不多 燈管越細使用的功率越低 ,我的經驗 傳統的2呎   T8 20W燈管現在用 T5 14W就直接取代了.... 個人的經驗談不上理論,...

网友:
燈管應該沒在分電感安定器跟電子式的吧。
最好用相同瓦數的安定器,如果找不道,安定器找瓦數低一點的。

网友:
建議直接換整組 T5 燈座含燈管,不要改來改去的,先前有一些號稱可以用 T8 燈座轉接 T5 燈管的轉接座,但實際還是不好用,直接上 T5 可以省電約 20-30%,但會比 T8 暗一點,至於 LED 先不要考慮,因為價格還未普及,等普及一點再買.

网友:
我目前使用了 雜牌的T8電子式層板燈具(110V)+東亞T8三波長燈管(FL40D-EX/38,色溫K=6700),學得還不錯呀,
也曾搭配 T9燈管(FL40D/38色溫k=6700)來使用,也是可以使用呀,只是兩種燈管發出的顏色是不同的,
不過用勾錶測量電流時,單一支燈具+燈管都只有0.22A左右說,真奇怪。

只是要在網拍上買的話,最好挑一下品牌吧,可以的話到該品牌的網站上找一下資料來看看吧。

附上美X菱 T9及T8的電子式安定器規格表,讓你參考看看吧,
你就知道如果選了 T9  FX-40XXXXXX 系列的安定器時,該搭配那一種燈管了,
反之 如果選了 T8 FX-32XXXXXXX 系列的安定器時,

美東菱 T9電子式安定器.pdf (81.11 KB, 下載次數: 194)

美東菱 T8電子式安定器.pdf (80.67 KB, 下載次數: 22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好用相同瓦數的安定器,如果找不道,安定器找瓦數低一點的。請問這句話的意思是我可以用32w的電子安定器來點38w的燈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來也想直接買t528w安定器回來改.後來發現其實t8加上好的電子安定器.聽說也可以有很好的表現.而且現在網路上大家都在說.t5用的材料比t8少得多.售價卻比t8燈管貴得多.實在不合理.如果t8塔配預熱型電子安定器.(預熱型燈管壽命可以比較長).再加上t8三波長燈管的話.表現其實是很不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現在在考慮世界光的預熱啟動型電子安定器–FL/T8二燈系列.
BM-UFL0322 是T8 32w(想買這個網路上只賣200元)
BM-UFL0362是T8 36w(價錢不誁)
BM-UFL0402是T8 38w / 40w T9 38w / 40w (價錢不誁)
比起我之前買的t5  28w安定器(要便直許多)而且t5燈管多為大陸製.價錢也比t8高
請問我買那個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懂嗎?你如果知道.給點建議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些東西名稱 我不知道
有沒有圖片
如果是日光燈 一般就好

网友:
初期為了把"勾表"的電流值降低買了電容來裝到傳統電感式安定器,後來有朋友說那只是看爽的,因為,電力公司已RMS來計量了,那時候花了280元買了一隻T5的燈管含坐也包刮安定器(32W)等同 40W亮度,用了一年多了,還沒蝦咪問題... T8燈管壽命規格12000小時,省電燈泡6000小時,最近的T8長壽燈管好像是20000小時,主要是在燈絲的材料改進.價格當然也就上升了,20000小時平均每天點4小時就是5000天,也就是15年....還要要求什麼?

网友:
燈管沒有分什麼傳統與電子的,就規格上來說就是燈帽、
燈管直徑、長度、瓦數的規格差異。

安定器分傳統、電子式兩種,前者需要啟動器(小老鼠)後者
不用,前者開燈要等一下才亮,後者一開即亮。

T9燈管也可以配電子安定器,我在網路上看過文章,依稀記得
表現似乎也還不錯。如果你要用T5燈管,那當然就配T5電子安
定器囉。但這些燈管、安定器配置不同到底差異有多少則需要
有心人士實際測驗啦.......(別躲...就是你!~~那個S老闆)

不過我個人的感覺...電子安定器可能沒傳統安定器耐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抱歉 我無法直接告訴你買那一種好哦,但我可以提供一些資料來一起討論。
因為 安定器和燈管如能完全的配對,才是最好的,
例如下列 東亞的 t8及t9 的電子式安定器,其中就有說明了要搭配何種燈管了。
東亞t8 t9電子式安定器.rar (391.31 KB, 下載次數: 130)
東亞 T9 一般螢光燈用電子式安定器 (複製).jpg
東亞 T8 高頻螢光燈用電子式安定器 (複製).jpg

网友:
對,但T8跟T5有分,好像電壓電流不一樣,因為管徑的關係。
我家裡用20WT8日光燈管,我拆18W省電燈泡來用,用了將近2年,尚未出問題;省電燈泡之所以安定器容易壞掉,就是散熱的問題啦!!裡面容易壞的是一顆4.7~22uF的電容,主要是作為交流轉直流濾波用的,因為高溫而爆炸....

网友:
之前養魚時,一直為了安定器的問題搞不定,
感覺使用電子式安定器,燈管的光衰很明顯的快....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

楼主:
如果以32w安定器點38w燈管是不是等於會比較省電但發光率較差
以38w安定器點32w燈管等於秏電較多.燈管較亮.但燈管壽命較短?

网友:
燈具燈管,怎麼搭配怎麼裝,應該是各有己見
以4呎照明燈組來做分析,電子式肯定比傳統式省電,因為電子式安定器裡面有PFC電路
但是亮度呢,一般人都只知道更換4呎的燈管而已,少有人知道燈管還是有"色溫"的差別,
目前使用過的有827  830  840  965 四種,相同的W數不同的色溫,視覺亮度也會有很大的差異

建議你還是選用,技術成熟穩定的T8電子式燈具組,就算T8會被淘汰,也還需要很長一段時日
燈館的色溫請依照使用區域做區別 (下列建議是以相同W數建議)
客廳&廚房可選用965或840感覺會較明亮,房間可選用830較為溫馨
至於827的屬於燈泡色,太過昏黃,一般場所不建議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來燈管是這樣分的.,感謝解答.我也是覺得t8應該還可以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