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710V螢幕問題請教

楼主(2011-07-09):
請教各位前輩照片中的畫面是那裡壞
是MCU壞掉嗎??
小弟第一次碰到這種問題
請各位前輩賜教

网友:
先檢查軟排線是否鬆弛..重插看看
無效就應該是 T-CON 出問題

网友:
不是MCU問題,面板機會較高或線

网友:
osd叫的出來嗎?是正常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開機,沒接VGA線,就這樣了

网友:
先拆吧,沒拆之前都很難說。

我之前就遇過BENQ 17吋白屏。

結果拆開就只換了三顆電容了事ˇ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