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屏線內有一線折斷

楼主(2011-07-09):
大插之八腳連接細插高壓條之3腳這兩點開路如圖中  導致沒有背光  用飛線連接二點  但用線焊接八腳  腳與腳間太接近及細微  焊時很容易碰到隔離腳  請指點應怎樣焊呀 謝謝

网友:
一般都是找拆機貨來換...
除非你的焊接功力行...
之前有預過我是用刮刀輕輕刮除斷的地方使銅箔可用銲錫+細銅線補上即可..
細銅線我是找壞的滑鼠抽出他的線來用這才夠細..不要用一般的 OK 線或一般電線太粗了.
你說間隙過近這就是考驗你的焊接功力..(不然就是找拆重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順延八腳及3腳往基板內找較大的點飛線連接二點焊接

网友:
試試看  細銅線+焊油+拖焊

网友:
我試過用針+噴射式打火機+慢慢拖焊.....
不過也只有焊過那麼一次....
畢竟直接找殺肉品換掉還是最快的....

楼主:
謝謝各位回覆
用漆皮線飛線焊接 已修復 晝面有返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