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用車安裝第二電瓶線路圖

楼主(2011-07-09):
如圖為 安裝第二電瓶線路圖

線路圖

線路圖

网友:
我年輕時候很喜歡改車,而電系部份我都自己動手,包括雙電池在內。
當初會裝雙電池是因為防盜器的特殊需求,一般汽車防盜器都是使用汽車內部12V電池,如果把這個電池引線拆掉其中一條,這個防盜器就失效了,所以我裝了第二個電池,大家注意看下圖內的紅色圈圈︰

對了!這兩個大功率的二極體就是重點,它是利用二極體單向導通的原理,二極體的陰極各接一個電池,這樣問題就解決了,它的缺點是會在二極體產生0.6V左右的壓降,不過這點在不部份的場合應該無所謂才對。

网友A:
最近一直想在車上裝上副電瓶~
有看到類似的產品~保護發電機不會因為一次充二顆而容易掛~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401590942
這產品裡應該和二極品的功能一樣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一直想在車上裝上副電瓶~
有看到類似的產品~保護發電機不會因為一次充二顆而容易掛~
http://goods.rute ...

網拍的那個東西,跟樓大貼的是不一樣的東西
本帖的是直接用二極體,分別同時對兩顆電瓶充電
網拍的東西,有包含一個電壓偵測來控制大電流繼電器
以避免發電機同時對兩顆電瓶充電,造成發電機過電流燒毀
該模組內含一個電壓偵測器,當偵測到原車電瓶充飽時(14.5V)
即啟動繼電器動作,對第二顆副電瓶充電
感覺該模組似乎沒有限流裝置
如果副電瓶完全沒電(10.5V),而原車已充飽電(14.5V)
此時繼電器投入動作進行充電的話,電流應該會非常大

因為沒有較完整的參考資料
以上是參考問與答&貼圖,個人所做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網拍的那個東西,跟樓大貼的是不一樣的東西
本帖的是直接用二極體,分別同時對兩顆電瓶充電
網拍的東西,有 ...

不過目前汽車已經使用交流發電機經整流輸出,交流發電機因為定子線圈流過的是交流電,當電流方向改變時,由線圈自身感應出反向電勢,會誘生一與原本相反的反向電流,以阻止線圈產生過大的電流變化,所以交流發電機的電流不會超出其設定的額定值,所以不需要電流調整器

這類雙電池設備應是單純避免多電池因電壓不平衡導致電池間有過大電流流動,並拉低整體電壓

网友(2011-11-08):
汽車上的發電機是需要調整器的,他不能已額定電流來運行,否則電池易壞,fkr949的線路副電池是以主電池的電量來調整發電機的電流量,當你車上使用較多電流時,因須同時充兩個電池而會使主電池充電量不足,

网友(2012-02-03):
本身加掛第二顆電池就應該有一個電壓偵測接acc
當主電池達到13.8以上才會連接備用電池
13.8至14.2這是約列的數字
當13.8以下為了保護主電池跟發電機是不應該連接導通備用電池
原來這種社計主要是用在加裝高功率音響用的------不然聽一聽沒電就不能發動了
露天賣的是玩具---------------------------繼電器太小接頭功率太小
一般正常要用600a繼電器--------------------電線就是裝黑黑的粗電纜
最近我汽車電池掛了-----想加裝第二顆電池特別研究一下---------

网友(2012-03-20):
電池電流大,處理上要小心,搞不好可能把車子燒掉。

网友:
這個電瓶問題,官方的回答是:   (不小心看到的。插花、輕鬆一下)
保養常識測驗題:   (101年度車輛裝備)
三、巡邏車增加附屬設備如行車紀錄器,導航系統等電子設備,因耗電量大,因此在更換電瓶時可要求廠商隨便更換電容量大的電瓶...........  (X)
正解:汽車電瓶電容量靠發電機供應,任意增大電瓶容量會使發電機負荷增加反而減短發電機使用之壽命。

個人(要求不高)認為: 只要能把引擎啟動上來,就是好電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