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比屋]這種房子住起來應該不錯吧!

楼主(2011-07-09):
眼尖的人,可能看到附圖就了解了,這是在電影 “魔戒” 中哈比人住的房子。

我第一次看到這類屋子,就對它意有所鍾。

現在流行綠建築,相信這種屋子應該也可算是其中的一種吧。住起來應該是冬暖夏涼。對環境的影響也可減到最小。

不過,我想到台灣由於氣候的關係,多温潮溼,在這方面可能是個問題,對健康或許有不良影響。

加強通風,墊高地基,是我想到的方法,但只有想法,沒具體方式。

所以想請教一下大家,是否可提供一下意見.。

THKS..

网友:
台灣哪裡有這樣的房子呢,有的喔,我家旁邊的廢棄煤礦場,有這樣類似的房子,好久了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尖的人,可能看到附圖就了解了,這是在電影 “魔戒” 中哈比人住的房子。

我第一次看到這類屋子,就對它 ...

當年在老房子上面想加上些培養土來種些綠色的植物。
找來鐵工來看看怎麼搭這個補助架。
答覆是………………拆掉重建n_078|

网友A:
墊高地基,將地板下面鋪滿紅木木炭,可以除濕除異味....
屋頂也可以用相同方式....
隔間及天花板使用矽酸鈣板,記得中間的空間鋪設隔音綿....
矽酸鈣板的優點:質輕,堅固,防火防潮又隔音,價格便宜
缺點:要搭配輕隔間施作而且無法施作彎曲的圓弧造型
鋪設隔音綿是加強隔音效果,一般來說這樣就足夠了,
如果對隔音要求甚高,要再講就一點,就改用輕質水泥灌漿,
再搭配氣密窗,保證"叫x"再大聲隔壁都聽不到....
屋頂要種花草,防水一定要做好,防水層施工絕對要仔細,必要時做兩層,
鋪面層也很重要,這是防水層的保護層,
鋪面層沒做好,很快防水層也會損壞....
要更強化防水的話,鋪面層上面再上一層PU....
雖然EPOXY的防水效果更好,可是EPOXY無法抗紫外線照射,所以只能室內用....
大致如此,請參考...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心中有個譜了。

我有個想法,不過不太實際,本也會很厚。

就是用像建碉堡的方式,這應該夠牢靠了吧,戰爭來時也不怕 X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墊高地基,將地板下面鋪滿紅木木炭,可以除濕除異味....
屋頂也可以用相同方式....
隔間及天花板使用矽酸鈣板 ...

PU在屋頂的熱度下也差不多五年就會裂了。
這也是我一直不採用它的原因。
我還是拿傳統的"黑布"來當防水層。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是以這案例來說...
上面如果要種些花草,混凝土保護層灌漿後表面如果不上PU,
直接種些花花草草,不用說五年,可能不用2年屋頂就會開始漏水了.....
尤其是遇到收頭沒做好的,就算沒漏水,牆壁很快就會出現壁癌....
如果不種花草,要耐的久,應該用柏油作防水是最耐的....只是完工後很醜....
所以現在用這種工法做防水的人也不多....搞剛又花錢又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是以這案例來說...

傳統的黑布....就是柏油.....

网友:
以山為型  鋼筋混凝土為底材  梯田為範  遍植葉菜  一舉兩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土建的材料我實在不太知道怎麼稱呼.....
畢竟我以前做的是弱電....
雖然每天在工地都在看,不過只要超過弱電的領域,
我還是不懂.....

网友:
這種房屋...要是被火蟻.白蟻入侵~~
那應該~~沒多久就毀了吧

网友:
台灣的哈比屋應該都是鐵皮屋吧

等颱風來就好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土建的材料我實在不太知道怎麼稱呼.....

那是在蓋傳統水泥瓦用的。
傳統屋頂是先上一塊夾板,然後再鋪上"黑布"。上面再釘上"瓦擋"防止瓦片下滑。然後再把瓦片排一排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心中有個譜了。

我有個想法,不過不太實際,本也會很厚。

核生化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核生化設備???

對啊,有點像 “不可能的任務“ 不曉得第幾集中的建築在地下的碉堡。

不過那個費用一定很給它高。

附圖是朋友寄給我的,這種房子,應該住起來也不錯。不過目前只能看著流口水,沒 COCO 啊 XD

當做是種動力吧,人活著總要有理想的,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啊,有點像 “不可能的任務“ 不曉得第幾集中的建築在地下的碉堡。

不過那個費用一定很給它高。

...這房子...看起來就像是一艘太空船.....
那個鏡面...是什麼東西阿~~~給他看起來就很爽...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超大水晶柱..用來發射光能量武器的嗎?

网友(2012-09-25):
這樣的房子想必一定冬暖夏涼都不用電暖器及冷氣。

网友:
讚啦~~漂亮的建築, 挖尬以!
但我不要住頂樓, 會曬成乾~

很久之前有收到mail, 在山坡挖洞的時尚綠色建築,不知大家是否有看過!

网友D:
金山也有類似的房子,造型有點不太一樣就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 ... =1&feature=plcp

對綠建築有興趣的可以看一下這篇報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山也有類似的房子,造型有點不太一樣就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kQ-mBlP3mw&list=UU6AuBrw ...

很不錯的文章,收下參考了!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