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汽車音響擴大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1-07-09):
這台是汽車音響用的功率擴大機,這是機車版的版主"技術本位"拿給我的,據他說放了一陣子後就故障了,故障情形就是沒有聲音,要研究怎麼修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點基礎的東西。

我們知道汽車是使用12V電池,光要用12V做成較大功率的擴大機是不可能的,有些功率積體電路會使用一種叫做BTL橋接技術增加輸出功率,不過BTL造成的失真率卻讓愛樂者興趣缺缺,要增加擴大機輸出功率還是得從供電電壓著手才行,市售的汽車用功率擴大機能有較大的功率輸出,就是把12V昇壓,再配一組較大的後級放大機組成。

以我手上這台來說,它先將12V電池電壓昇壓到±25V,然後再加一組FET後級放大器的組合,大家先看下圖片︰

大家很熟悉吧!又是TL494這個PWM IC。
這台擴大機是兩聲道的,而兩聲道同時沒有聲音,我們維修的重點應該放在共同的電路,所謂共同的電路就是指左右聲道同時使用的電路,因為只有共同電路故障才可能使左右聲道同時故障,例如電源電路就是共同電路之一,如果12V轉±25V電路故障,那左右聲道一定同時"故障",又例如靜音電路故障,那也可能會使兩個聲道同時故障,或者控制音量的VR是連動的,那它也是有嫌疑。
所以我會先去測試它的±25V是否正常?那±25V在那裡?第一張照片中那兩個電容器就是了。
測量結果為0V,所以我們要把這裡先修好,先測量TL494的12腳對7腳電壓為多少,測量結果為12V,這點就是TL494的供應電壓了,TL494的輸出腳是8、9、10及11腳,用示波器看全部無輸出,所以先換一個TL494。

有輸出了,我加上假負載,用函數波產生器及示波器看一下功放的輸出波形︰

波形還不錯,先把功放FET晶體加上散熱器,調整功率放大器的音量VR到波形切割︰

上圖就是這台放大器的不失真最大輸出了,不過實際上的功率還要*2,因為我的假負載是用8Ω,而一般的汽車音響喇叭是4Ω。
完修前有一些事情也是要做,音量VR用接點復活器給它保養一下︰

汽車音響是工作在嚴苛的環境,該補焊的地方不能馬虎,尤其是大電流的地方,維修後電路會有焊油,我們應該
稍做清除。

清洗前

清洗後︰

謝謝觀賞!

网友:
維修高手!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
感謝 wish大大的精彩維修文
內文說明的很仔細,讓我等新手可以有很好的學習。
感謝

网友:
推薦一帖我的實作,給有興趣的參考,該電路成功率極高
SG3525之DC12V昇壓-(PUSH-PULL,雙正激,推挽式)
http://bbs.pigoo.com/thread-28272-1-1.html

TL494與KA7500通用,與SG3525功能類似,都是PWM IC

网友:
請問W大 同您的解說 是否更換IC 或 功率晶體 等同升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升級的意思如果是指加大功率,那是不行的。
文中已經有說過,電壓高低決定輸出功率,除非昇高電壓,或者用兩組改成BTL,才可能加大功率輸出。
光是更換IC或功率晶體是沒有用的。

网友:
小弟不才 感謝W大 耐心講解

不然小弟還一直以為換個IC跟功率晶體 再加個可變電阻 就可以加大功率了呢><"

网友:
為什麼每次看 wish 大修東西都很簡單
自己就一愁不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會修的人一定是花很多時間與精神去換來的,對這方面有興趣的朋友只要有心,我想信假以時日都可以辦到。

网友:
恭喜Wish大完修,太棒了,太棒了,Wish 大終於出手了!

网友:
維修真的是原理一樣通就百樣通了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真是條理分明阿~~
解說一次就懂了~~
感謝W大分享~~

网友:
哇咧,我放太多天,現在才看到這篇,
感謝w大的分享和解說!

网友:
恭喜Wish大完修,太棒了,太棒了....感謝分享

网友:
每每看到W大維修的文 小弟總自嘆不如
條理不但清晰 而且分析正確
更講的讓大家容易吸收
要練成這種功力
我恐怕還要很久....

网友(2011-11-06):
這樣維修應該要1千元跑不掉

网友C:
朋友有一台壞掉的汽車擴大機送我,跟你的狀況差不多,但換了TL494還是一樣....這下真的無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有一台壞掉的汽車擴大機送我,跟你的狀況差不多,但換了TL494還是一樣....這下真的無言了 ...

怎麼可能每一台的故障情形都一樣,重點已經跟有提了,汽車音響之所以能提高功率主要是昇高電源,所以先確定電壓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自然是先修電源部份,電源正常再修功率放大。

維修過程有問題可以貼上來提問,很多人會熱心提供他的經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麼可能每一台的故障情形都一樣,重點已經跟有提了,汽車音響之所以能提高功率主要是昇高電源,所以先確 ...

他也是高壓沒輸出,電源燈完全不亮,電源燈是接在高壓上的...

网友:
有高手指路 勝過走萬里路   感謝分享經驗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很好的維修分享,之前我也修過一台,故障情形也和wish大大的情形類似,
但我無示波器,只好將tl494前後相關零件全換,結果就完修,原因是tl494故障,順將
升的晶體全換,送電後,昇壓也大約25V試一下約一個小時,無異樣,就送回給同事

网友:
所以我會先去測試它的±25V是否正常?那±25V在那裡?第一張照片中那兩個電容器就是了。
測量結果為0V,所以我們要把這裡先修好,先測量TL494的12腳對7腳電壓為多少,測量結果為12V,這點就是TL494的供應電壓了,TL494的輸出腳是8、9、10及11腳,用示波器看全部無輸出,所以先換一個TL494。
請問大大...如果在沒有示波器的情況,用三用電錶怎麼去測.

网友:
果真高手一出招,便知有沒有

网友D(2012-03-08):
大大是用訊號產生器加信號的吧??大大是調多少Vp-p呢??

网友:
信號放大!~
所以你可以用1 Vp-p!!!
主要是要看到的IN的波形、OUT的波形!
假設1 Vp-p通過amp!可以到10Vp-p不失真!!就夠了!
除非你有原本這一台amp的資料可以參考放大不失真的倍數

网友E:
不知道老大用什麼清潔助焊劑,
是松香水嗎?
之前這一篇,大家有討論,
但是老大的那一篇404了,
請老大再說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老大用什麼清潔助焊劑,
是松香水嗎?
之前這一篇,大家有討論,

這我說過N遍了,我是用香蕉水,不過使用時請到戶外或通風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是用訊號產生器加信號的吧??大大是調多少Vp-p呢??

這是八個月前的帖子了,我怎麼可能會記得數據?
你的問題可以在放大器輸入端接示波器CH1,放大器輸出端接CH2,然後把訊號產生器加到放大器輸入端,調整訊號產生器輸出直到CH2示波器波峰切割前停止,這時看看CH1是多少Vpp就是你的答案了。
記得放大器輸出要加負載才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我說過N遍了,我是用香蕉水,不過使用時請到戶外或通風處。

感恩啊!
新手筆記中,
感謝老大不吝指教啊!

网友(2016-09-25):
好棒!
將檢查的思路先講解
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