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912wb的電源板買了後發現小口燈管接線長度不夠~"~

楼主(2011-07-09):
各位板上的大大你好
我是超級新新新新新新新的新手

聽維修人員是電源板的問題
但是原廠維修要$1500
朋友的螢幕過保,他就說壞了不要,
於是小弟就抱著不想浪費的精神,帶回家

在還沒拆開的情況下,在拍賣上面找了1912wb的電源板
我以為都長一樣...
沒想到是不一樣的

我開心買的是
結果拆開後發現佈線是

我查了一下現在不夠長的是叫做,"小口燈管"(如果我沒查錯)
不知道這種延長線光華商場哪邊有在賣
因為我今天有去找了兩家光華材料行他們也不清楚~"~時間的關係無法仔細的再找.......

想請大大們告知小弟哪邊可以買到小口燈管延長線
(google到,用延長線會降低螢幕亮度??)

小弟還有另一想法......
就是想賣掉買錯的
然後再買一個正確佈線的....這樣會比較好嗎~"~

以上
謝謝各位先進

ps我不是學電子的,所以可以請大大們白話一點,我怕我聽不懂

网友:
剪斷.加長就好

网友:
過保千萬不送原廠.他ㄇ是強盜.

网友:
請問樓主您確定只掛高壓嗎,還有一般的高壓公板應該不至於會線太短接不上,除非您要擺位置

网友:
VA1912W電源板維修可以參考狼大的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highlight-1912.html

這片好像蠻多人掛的..找類似狀況應該修的起來..

小口燈管延長線網拍有.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f%BFO%BA%DE&t=0

网友:
這款有用L管P+I與直管P+I兩種,兩種接口定義不同,要互換得改接燈管線

楼主:
謝謝各位板上的先進幫忙小弟想方法

我剛剛查了狼大說的(L管)跟(直管)的定義,(又學到一個)

狼大請問一下,你的意思是
======================
原本(直管)板,現在買錯(L管)板,
如果我買延長線來直接延長接(L管)板,是不行的,
必需要改接燈管的配線。

是這樣子嗎?
======================

ps.
如果如狼大的說明要改線,可能超出我的目前能力範圍,
我是做影像的,硬體的認知很差,
看來只能再買正確的直管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大…如住台北,我拿一片新品跟您換(直燈管用),短消息給我電話!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板上的先進幫忙小弟想方法

我剛剛查了狼大說的(L管)跟(直管)的定義,(又學到一個)

是,除了買延長線外,還要將各組的HV(粗藍與粗紅)與RTN(細黑與細白)分接開來,比照L管一樣把HV改在一起,RTN改在一起,這工作只是將接頭退PIN再裝回,不過若是有網友願意用直管版跟您換的話,也不失為一省事方法

楼主:
謝謝狼大跟su_fei大大的解答跟幫忙。

su_fei大大 我用手機簡訊給你了,因為我論壇不能用短消息,謝謝你的幫忙。
狼大,謝謝你的指導,這小小的版子學問真的很大,受教了

网友:
如果把維修件拍照去比對的話, 應該可以減少烏龍機率.

一樣常買錯東西的人留

楼主:
今天拿到蘇菲大的版子,螢幕可以開了(太感動了)

感謝板上
蘇菲大,讓我可能少買一片......
狼大,讓我省去買延長線的錢,也多認識了板子的區分

還有其他大大的回應,小弟受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購物品 拍下自己壞的產品跟賣家的比對
確認沒錯在買
有些是可以修復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大…您那片p+i 版已修復…是電容壞了…!
也謝謝您…讓我多了一片p+i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