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冷車的優缺

楼主(2011-07-09):
水冷車的優缺

馬力

騎機車的人都知道,引擎由金屬材料所組合而成,在活塞及汽缸每分鐘數千次往返摩擦下產生動力,
金屬會因高熱而膨脹,轉速愈高則熱度愈高,相對的爆炸力愈小,馬力則愈低,所以需要讓引擎體適度冷卻,
才能保持定量的馬力輪出,氣冷與水冷(事實上是氣、水共冷)孰優,聰明人都知道,
能在高轉速時讓引擎熱度下降,水冷的效果當然較好,所以馬力的輪出值必然較高,
如本田CB750氣冷最大輪出68匹,VF750水冷最大輸出達72匹。

持續力

當引擎在長時間高速迴轉時,所產生的熱量如果超過冷卻量時,會產生過熱現象,
其輸出力便會急速下降,氣冷的冷卻力有一定的定值,所以其行駛的持續性,
必定比不過冷卻力較高的水冷式機車,因此論持續力,水冷比氣冷更佳。

扭 力

扭力是指引擎所輸出的瞬間傳動衝力,與汽缸的大小成正比,與汽缸轉動中的溫度成反比,
所以在恆溫中水冷式的引擎扭力必然大於氣冷式引擎,是在剛起動時的數分鐘,
水冷式引擎需較長的熱車時間,以便讓引擎達到轉動的恆溫狀態。

車 重

水冷式機車與氣冷式機車的唯一不同點是增加了一具循環的水箱系統,車子比氣冷式要來得重,
所以水冷式使用範圍適用在重機車上,引擎愈大愈利,輕型或羽量級則用不到水冷式裝備。
總而言之,水冷式機車,其性能的表現比氣冷式機車要來得優越,
無論高速行駛的持續性、操駕的衝刺性、極速表現、行走的穩定性(與車重成正比)都是氣冷式機車所無法相比的,

其它冷卻方式

此外也有和水冷相似的油冷式引擎,以舊款的日本鈴木 GSX-F1100、 F750車系為代表,
用機油替代水為介質行冷卻工作,機油散熱不佳流動阻力亦大,需要很大的冷卻箱,因此機油消耗量亦相當大,
目前已相當罕見油冷的車子了。還有只冷卻引擎機油的機油冷卻器,原本用於渦輪增壓車種,
目前也有國產氣冷車種如FZR、勁等有此配備,引體本體仍採用汽冷式,
但可將引擎內部機油(四行程車種)導出散熱再流回引擎內部,經降溫再循環也有各種好處,
例如可穩定機油溫度、防止機油提早劣化、同時可帶走引擎部份熱量等,對引擎潤滑也有頗大助益,
不失為一種簡單又經濟的方法。 還有一個少見的冷卻方式,就是山葉迎光150,雖然號稱水冷引擎,
但是其以水冷卻的部份是在汽缸蓋(汽門部份),缸體同樣採氣冷散熱片型式,不但可節省不少成本,
效率亦相當優異。最妙的就是水箱就在汽缸體旁,
水箱和汽缸體中間的強制冷卻風扇可同時排除水箱和汽缸體的熱量,目前仍是迎光散熱的獨門絕活。

結 論

世事並無絕對的好壞,水冷引擎的溫度控制較穩定是事實,氣冷引擎不易故障和好保養也沒有爭議,
端看車種、排氣量大小與用途來決定冷卻方式,供代步的小綿羊強制氣冷已足敷使用,
裝水冷引擎的成本敦益也值得考量。不論何種冷卻方式,只要能確保引擎正常運作也就沒有誰好誰差的分別了。

网友A:
很好的一篇資料。

THKS..

以前我分別有 DT 及 “含克魯“(忘了怎麼拼原文)的越野車,後者就是全部用水冷的。

不過可能人可較懶吧,水冷的保養起來比較麻煩。>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一篇資料。

THKS..

確實水冷車種保養 是較氣冷車種麻煩些

除了水箱需不定期檢查水量

還有水管漏水、水道破裂、生鏽、汙損、阻塞 等等小毛病 都須細心照料

除此之外 水冷車 是不錯的 ~"~

网友A:
對了想問一個問題,水冷引擎和在地的氣候有沒直接的關係。

像 DT 以前國內是是氣冷的,而日本是水冷的。

也有可能是成本關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了想問一個問題,水冷引擎和在地的氣候有沒直接的關係。

像 DT 以前國內是是氣冷的,而日本是水冷的。

大多是成本關係呀

像光陽奔騰系列車種

在台灣沒有腳煞功能 在大陸則有多腳剎車功能

有機會的話您可以注意舊款奔騰車系 右邊腳踏板有預留一個方形孔 那就是要裝腳剎用的

网友:
這資料太棒了!!!
等有錢想牽台水冷車~目前朋友有介紹頂客~
不知道板大有什麼建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水冷車 千萬不要買二手的唷 ^0^

水冷的二手車 常有的問題有.....

有水道破裂(引擎有很高的機率入水)

水管藏鏽(水流及效率大大降低)

水龜開啟不良(無法開啟大循環)

水箱阻塞(主散熱排散熱不良) 等等問題

這些不拆下來檢查是看不出來的  就連專業技師都沒法由外觀判定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哇咧~原本就是要牽二手的~新車太貴了~@@"看來買了會一堆問題~

网友:
早點看到這篇文章就好了= =

幾年前聽信店家,上了塊油冷排,實際上跟板大說的一樣散熱可以講幾乎沒差
機油還得多加點,時間久了管線劣化(畢竟是土砲)整台車冒白煙顧路2次
害的我重買一塊CASE....

目前車上的配備金玉峰66mm+金玉峰250條 夏天容易爆震 正在苦思除水冷以外的方法
作散熱,目前想到只有在缸頭上裝散熱片+電風扇XD(機構還沒想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問版大
我的坐騎是HONDA AIR BLADE [108CC] 風扇水冷速可達

水箱護罩 放大可見[ Built-In-Lique-Cooled 內建液冷] 字體

108CC速可達 在水冷車系裡算是最小老弟 也沒什麼溫度表監控
平常該如何照顧注意水冷車系呢?
版大提到的水冷車系缺失似乎多是(水垢) 引起

我只能  從其他設備水冷系統保養方式推估
如避免水垢(碳酸鈣)產生  引起結石堆積管道

另外  水龜多久要換  多久換水 換水時要不要 像汽車水冷系統 那樣落A訝 作排氣動作
以前 有次汽車的 水龜消極怠工 使得汽缸床墊片(拉斯給頭) 沖去 下座削去80條
從此以後我老是 神經兮兮
現這台機車 沒有水溫表 一直很擔心  卻不知如何注意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