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冷卻引擎

楼主(2011-07-09):
為何要冷卻引擎

在引擎中我們利用燃料(汽、柴油)的爆發燃燒來推動活塞使曲軸旋轉產生動力,汽缸內部在燃燒過程或活塞高速往復運動時的磨擦力可使溫度達華氏千度以上。

站在熱力學的觀點來看,理想狀態下爆燃所產生的熱能如果全部轉換為動力輸出,則引擎輸出效率必然相當可觀,而事實卻不然,目前世界上效率最佳的引擎其所可使用之動能僅不超過百分之四十,剩餘的其它能量可說是全部浪費掉了。雖然效率這麼低,引擎仍舊如此設計,只因為這種熱力循環仍是目前我們所能採用最簡易、發展也最成熟的熱力循環方式。

那麼剩下來的能量到哪去了?這就是冷卻引擎的最大理由。

這些浪費的能量大多轉化為熱能的型態出現,並分部於引擎本體的機件上。這些極大的熱能如不加排除,後果將是過熱的引擎溫度使機油高溫劣化,機油潤滑效率銳減而產生機件如汽門、曲軸、活塞、汽缸壁等磨損加劇。甚至縮缸(活塞與汽缸壁卡死),引擎宣告壽終正寢,便須大修一番了。

网友:
我好像誤會這篇的意思了
這是在說"使用中的引撆的冷卻"對吧?

今歹勢

我原本是想請教
機車在怠速熄火時的怠速時間,應該等多久比較合適…

网友A:
引擎的廢熱利用,就我所知,目前有兩種方式
一.在排氣管上增加一個熱交換器,導入乾淨的飲用水
   如此一來可利用廢熱,將水加熱,開車在外,隨時有熱開水可用(已有人申請專利)
二.加裝熱電元件,即可將廢熱轉換成電能,加以利用 (轉換C/P值不高)

网友:
我的機車三陽Attila一代悍將4V125騎11年了,以前騎超過100都沒事,現在只要超過60就馬上過熱虛掉,可以買致冷片來貼嗎?貼在哪裡會比較有效果?電池會不會被致冷片吃光電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擎的廢熱利用,就我所知,目前有兩種方式
一.在排氣管上增加一個熱交換器,導入乾淨的飲用水
   如此一來可 ...

3.使用陶瓷處理/陶瓷零組件,減少散熱系統的使用,提高熱效率

之前日本有一陶瓷廠製作一三缸柴油引擎原型,內部部分機件使用陶瓷及陶瓷處理的零件,其陶瓷製汽缸可以不用打水套或加散熱片,提高引擎熱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使用陶瓷處理/陶瓷零組件,減少散熱系統的使用,提高熱效率

之前日本有一陶瓷廠製作一三缸柴油引擎原 ...

小弟印象中這個全陶瓷引擎是在20多年前的科學眼雜誌中看到的,後來有實用化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1.陶瓷硬度高,但脆
2.陶瓷零件不好加工
3.與部分金屬零件膨脹係數不同

所以實用化的只有陶瓷硬化處理,目前用在金屬的耐磨強化上

网友:
我只知道(內燃)和(外燃)都是用水冷卻喔
(內燃)=現在汽機車
(外燃)=古早火車 (鼻子黑黑  燒煤炭的)

网友:
合金汽缸磨損還可以搪缸
陶瓷汽缸如果過溫度燒機,一次就報消

有購買所謂"航太陶瓷汽缸"機車的,請按時更換機油保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