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2416W指示燈一直亮綠燈, 面板黑屏, 如何解決

楼主(2011-07-09):
ACER AL2416W 開機, 指示燈亮綠一直亮著, 面板出現 ACER的字樣, 約1-2秒後, 字樣消失, 面板恢復黑屏, 經撿測 高壓板 TBD292LF輸入電壓為23.6V,  起動電壓2.5V, ADJ 2.3V. 請先進指教, 如何進行修復
非常感謝您的指導

网友:
請先把電容換新,或可交叉比對看故障點,如還不正常拍照上來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al2416w高壓板100UF 35V 10個中已換4個如照片, 故障如故
謝謝您的指教

楼主:
如何將照片插入回文中
Thx

网友:
請問您有先量ON/OFF電壓正常嗎,這台的高壓板幾乎都是SMD零件,看來不好修,ON/OFF電壓2.5V好像低了點,可以先從AD板上抓1條3.3V阿斯看看,不會亮再一根根試燈管或是一個一個量變壓器或開關晶體對地阻抗

楼主:
你說的很對, 都是SMD零件, 不好修, 我也覺得電壓都太低, 主電壓23.6V( Service Guide是24V正負5%) 啟動電壓2.5V, 技術手冊沒註明幾伏, 通常以3.3伏為多, ADJ電壓2.3V, 技術手冊0-3.3V
(可以先從AD板上抓1條3.3V阿斯看看)AD板是電源板還是驅動板? 抓一條3.3V阿斯就等於ON/OFF啟動嗎?
所有接口找不到3.3V電壓?
Thx

网友:
我覺得是高壓跟燈管方面有問題,先用手電筒看是否有影像 ,確認AD版有正常輸出影像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我都是點選高級模式後裡的圖片上傳.您可試試

楼主:
謝謝您的指教
我試試上傳高壓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的很對, 都是SMD零件, 不好修, 我也覺得電壓都太低, 主電壓23.6V( Service Guide是24V正負5%) 啟動電壓 ...

小弟都用偷吃步,從AD板上的穩壓IC抓,先用電表量AD上的3隻腳IC,看哪個有3.3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您的指導

网友:
你這個原因,一般來講都是電容器,容值不足,在充放電時所造成的過壓保護,或是虛焊所造成過流保護,查版上過壓,及過流保護的處理方式,我相信有很多維修的思路,可供參考,如果執意要查線路,可能要花費很多時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曾經與您聯絡, 要買高壓板24V 12燈 大口 不知道有沒有?
另外, 私下 又想是不是可以自行修復, 請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