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關於936電烙鐵焊台和烙鐵手柄問題

楼主(2011-07-09):
936系列電烙鐵焊台和烙鐵手柄(5P),為什麼有分公式頭和母式頭,統一規格不是很方便嗎?我爬過文也谷歌了,就是找不到相關問題,請知道的大大解答,THANKS~

网友:
不太了解你的問題所在。

一個公的,一個母座,才能夠插在一起啊。

就好像電源插座一樣,不管是 2P 或是 3P 的,不都是也這樣設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問題沒有方向性不好意思,以焊台來說,有的是做公頭座有的是做母頭座,為什麼焊台不統一規格呢,買烙鐵手柄也較方便?

网友:
每家的設計所有不同。
像大陸的都是抄來抄去的。不過在連接座都有些不太一樣。
像你的是 5P,我的 ATTEN 936b 是 7P 的,但實際只用到 5 個接點。
所以嚴格說起來用 5P 的就可以了。

了解了實際是 5P 的,要改就很簡單了。

楼主:
原來如此,我原以為是地區性規格,感謝C大解答~

网友:
這種問題都是廠家自己想要獨賺的問題...都是自認為自己研發的歸於自己品牌..只有買我的零件才能用..
就如同電腦 主機板 ,液晶螢幕 , 為什麼都不統一用一樣的 I/O , MOS,  AD板 .. 等等 ,  這種道理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936系列電烙鐵焊台和烙鐵手柄(5P),為什麼有分公式頭和母式頭,統一規格不是很方便嗎?我爬過文也谷歌了,就是 ...

這種工具沒有一定標準!
只要知道它的線路,用什麼頭都一樣!
但是自己要記得喔~
不然以後要更換新的烙鐵手柄,買錯頭就...囧了!

网友:
恒溫烙鐵台的 5 條線其實滿單純的,在先前的文章就有提過。不用把它想的太複雜。

兩條是接加熱蕊的、兩條是 K TYPE 溫控感應、一條是磁控閧關。

只要了解這些接線,不同家之間的烙鐵手柄或是控溫台及裡面的電路板,都是很容易改的。

比較複雜的是有的有顯示溫度,會用到 MCU,而每家程式不同,這比較麻煩。

所以建議,不要買那種有溫度顥示的,在維修上會比較方便。

网友(2012-03-09):
發熱蕊也很多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