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家電] GS-350響尾蛇測速器拆解

楼主(2011-07-10):
發一下牢騷,話說這款車用的電子產品還真不耐用,因裝在車上沒在拆,又沒車庫,可能被高溫或者發動汽車的瞬間突波給搞掛的,但這一切都要歸咎廠商設計的產品不耐用XD,另外寄給原廠維修,等了四天沒人回,我還主動打電話,客服跟我說剛好等一下要打給你你就打來了(心中OS~^$#%$),後來決定不修了,後續產品退件回來,發現保貼都沒破損(擋住一顆螺絲),代表原廠根本就沒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既然不用拆看到就知道壞哪裡,還讓我等四天~昏倒

故障原因:燈號和數字表無燈號反應+Beep持續響不停,語音的部分還會提示,但Beep聲很尖銳又很大聲,根本無法使用,所以也不確定,偵測到測速器會不會提示

客服有提到是IC掛了,找時間補焊看看

网友A:
這是俗稱的地瓜機,也就是靠埋在測速照相機附近的發報器來偵測有無照相,並非真正從雷達波下去檢知的,其特徵是沒有偵測雷達波的導波管與檢波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俗稱的地瓜機,也就是靠埋在測速照相機附近的發報器來偵測有無照相,並非真正從雷達波下去檢知的,其特 ...

就是那個金屬的.....盒子?

萬一警察把埋在附近的發報器挖出來隨便放..
哇~~變成反反超速設備....讓你該慢的地方一
定慢..

楼主:
蠻好奇的,發報器都不用吃電嗎?
還是他們會定時的更換電池(時間一到就去挖地瓜~不對~是挖老鼠)XD
惡搞一下,如果把發報器裝在車子上趴趴走~一定很好玩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蠻好奇的,發報器都不用吃電嗎?
還是他們會定時的更換電池(時間一到就去挖地瓜~不對~是挖老鼠)XD
惡搞一下 ...

台灣真正有在製造測速器的業者好像只有3家吧
之前有聽上游說過,那三家將全台灣分成了3個區
各自派人定期去更換+新增地瓜機的發報器n_118|

网友:
埋發報器是最快的,畢竟測速照像種類多(固定、車載、三角架、雷射槍,有的還依產地分類),這類雷達波屬於單一指向性,加上現在環境中電磁波干擾太多,等到拾取到夠強的雷達波時有時都已經來不及減速了

网友B:
為什麼這些埋地瓜的,不把它改成用 GPS 定位照相機位置,這樣就不用定時去挖地瓜、埋地瓜、挖地瓜、埋地瓜、挖地瓜、埋地瓜、挖地瓜、埋地瓜、挖地瓜、埋地瓜...

网友:
這台真的有一點爛.原先一台大約快一年.結果連續發動車子就掛了.後來寄去維修回來用半年又掛了.跟版主的一樣的問題有拆開不知那故障....板大是哪個故障.....

楼主:
RE: GS-350響尾蛇測速器拆解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這些埋地瓜的,不把它改成用 GPS 定位照相機位置,這樣就不用定時去挖地瓜、埋地瓜、挖地瓜、埋地瓜 ...

呵~改用GPS定位,那就買GPS不就好了

你一定沒用過測速器,為何要挖地瓜、埋地瓜,就是要讓用戶端不用煩惱更新的問題,你就想成那台測速器就是一台收音機,而地瓜就是廣播電台。

回覆log5905,官方是跟我說IC掛了,我也不會修,之前有嘗試著幫IC補焊,但補到一半忘了吸錫線還沒買,現在整個IC腳位都短路中,等處理好看是迴光返照還是回天乏術在上來報告

网友:
我只有用過長輩買的那種幾百元,跟點煙器大小差不多的鳥警報器,經常會誤判

我以為就是要讓用戶不斷花錢買新的警報器呢...

网友:
別放棄,這種故障是可以處理,下班後再發

我已發在時實際維修範例版,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