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ACER AL2416W高壓板電路圖

楼主(2011-07-10):
ACER AL2416W 24吋LCD電源燈一直亮綠燈但無背光, 維修高壓板TDK TBD292LF需要電路圖, 在本論壇下載了它的SERVICE GUIDE 不是糢糊不清還是沒有, 就是找不到
感謝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板我修過…
1…電容需加大改220uf /25v
2...量測mos…
      一般是右邊的那一組p2804bdg 和p5504edg 過電流燒毀,更換就可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這兩顆mos哪裡買的到? 有替代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大…您有將它們都拆下來量測了嗎???
建議…確認損壞後再定購( ICShopping 有賣),否則只是多花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