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兩片真空管前級電路板

楼主(2011-07-10):
如題

幾年前
在淡水某家電器行要休業不做了,聽說是跟者他老婆跑了(開玩笑的)
在他那邊見到幾片此前級電路板,我跟他買了三片自已裝了一片還剩
下兩片,就送給需要的的人。
(D.KLIMO MERLIN LS)

此真空管前級就是號稱天機的改良版,零件數值都在上如用ECC88管(6JD8)
就依照板上數值照裝即可,如想要用6H30真空管其高壓整流管要改用
5U4G之類大電流整流管,用6X5雖然說勉強可用但壽命會減短,ARC
它就是用6H30真空管,會比ECC88好聽嗎?我不知道見人見智啦。

電源部份電容可用立、臥式都可以,電阻就用一瓦等級即可......

背面

正面

那位賣我電路板他裝的相片他用的是6H30真空管

楼主:
沒人要嗎???

板子大小為30X20CM
如果不用什麼發燒零件幾K就能搞定
那真空管也是很普及

网友A:
可已以的話 我要1片  我住台中 我之前在跳藻市場買了一些管 應該可以派上用場
郵資我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題

幾年前

應該是6DJ8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已以的話 我要1片  我住台中 我之前在跳藻市場買了一些管 應該可以派上用場
郵資我付  ...

OK~~
用短消息給地址

剩下來的那片沒人要我就改送給別人

楼主:
文章已不能編輯............
PCB已經用黑貓送出於2011-07-15會到
希望收到後能發篇裝機文章

線路圖含貓眼指示管此電路可以不裝因貓眼管是不太好買
D.KLIMO MERLIN LS_2MK2.rar (24.44 KB, 下載次數: 428)

#7樓謝謝指正那真空管編號我時搞錯
還好晚上睡覺時是不會叫錯名字

网友:
還有嗎!!!我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貓眼管我也有 不過它只是裝飾用  不過貓眼的綠光可是漂亮
我會盡快把它裝配完成 發個裝機心得  不過沒儀器測量  只有用聽的
還有在次謝謝您送的電路板

网友B:
我還有機會嗎?
之前計劃做的 VALVE-CD-FILTER 擱置了好久,沒時間動工n_1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還有機會嗎?
之前計劃做的 VALVE-CD-FILTER 擱置了好久,沒時間動工

&7樓大大
我以為沒有人要我已經將它轉送給別人了

我再找找看有再通知您~~~拍謝啦

网友:
嗯,沒的話也沒關係,最近也弄了一個ECC88前級,所以不急。就是這個:http://gc.digitw.com/new_page_24.htm
因為使用代用管蘇聯1985 6N1P,燈絲電壓不像ECC88(6N23)電流0.3A,是0.6A,所以變壓器我用2A的比較好。另外因為我家的插頭只有100V,用12v變壓器輸出僅11V,不夠推燈絲,打算把它換成15V的。

6E5前陣子也玩過:http://tw.myblog.yahoo.com/ka896 ... 1&l=f&fid=1
TOYO螢光粉是草綠色的,沒有RCA的藍綠色漂亮。

网友:
回复 楼主:

貓眼管正好有一隻可以派上用場,不用愁買不到的問題.......

沒記錯的話,D.KLIMO 有多款前級機豰是用木製的,但卻是好聲和高貴,
難怪有許多DIY迷仿製....

晚上睡覺最好戴上口罩,免得叫錯名子被罰跪.........

网友:
電路中ECC88的部份,除氣片要接地是嗎?
電路蠻簡潔的,價錢可能貴在濾波電路....

楼主:
回12樓
D.KLIMO這台前級好像是玻璃面板很漂亮
貓眼管是有位FCYA網友加上去的這塊PCB也是他改良電源部份設計
然後有位KP網友把它製作完成然後開賣的,FCYA這位網友好像是失蹤
了,再也沒見到他再發表做品了。

13&14
第九腳嗎??好巷連ARC也是把它空
但也可以把它接到地處對聲音有沒影響我不知道

各位前輩高手門也可試試6H30比起ECC88更具有風味
不過整流管6X4要換電流大一點等級

12&13大大看來您們也是音響DIY愛號者玩家喔~~

网友:
回复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照片電路板已收到  已開使找尋先前買的一堆零件中找

网友:
回复 楼主:

音響diy是一條不歸路,看著家中那堆破銅爛鐵,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和coco
說來話長啊!

网友C:
殘念.. 現在才看到,
這不是人稱光明頂教主的板子嗎?
http://www.keces.com.tw/3_audiodiy/index_3_audiodiy.htm
真空管前級製作(一 ~ 十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殘念.. 現在才看到,
這不是人稱光明頂教主的板子嗎?
http://www.keces.com.tw/3_audiodiy/index_3_audio ...

就是他的板子(板子上面有寫FCYA與KP共同設計字樣)

當初跟淡水一位修電器行老闆買的(他好像從此就失蹤了再也沒有見到他可惜是個內鍊的行家...他就是FCYA吧)
我一共買三片自己用了一片其餘的2片就放在抽屜裡到現在

网友:
貓眼各位都買多少??
我在露天買全新TOYO一支120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