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維8TT9,8TG5,FLSH(49F002,49BV002)的應急代換

楼主(2011-07-10):
最近修板懷疑BIOS壞掉,手上的W49F002找不到一樣的拆料。上網剛好查到,就貼上來留存資料。

用39L040即可代換,因39L040比W49F002或AT49BV002多一條地址線(在第1腳),所以不加以更改會不工作。具體更改如下:
(1)8TG3直接代換可以但不穩定,最好把1腳接地。
(2)9TT9把第1腳的銅皮斷開再接地。

文章來源Www.Bnjw.com

追加:
49LF004B可以替49LF004A,
但49LF004A不可以替49LF004B
因為49LF004A是FWH,而49LF004B是FWH/LPC

网友:
WINBOND ----W49F002
應該也可用
AMIC -----------A29002
ATMEL----------AT49F002
這是燒錄器內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