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音響遙控器維修實例加複製訊號
火..

楼主(2011-07-10):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神乎其技
讓小弟想到有一次有一個朋友
也想用飛線大法救一片缺角的顯卡
結果一上機就燒起來了

网友:
看到補那個線......可見會抓狂,刮漆補線不安全,只好跑出pad,黏pad,難怪會頭昏眼花。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果然是什麼都修的彰化地區啊

网友A:
看到補那些線,小弟眼都花了!
不過呢,小弟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啊,這個主人是怎麼用的啊,
裝在裡面的板子竟然會從中間斷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補那些線,小弟眼都花了!
不過呢,小弟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啊,這個主人是怎麼用的啊,

這要問他在車上做什麼事呀。
怎麼會把遙控器坐到了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要問他在車上做什麼事呀。
怎麼會把遙控器坐到了勒。

咦!逃兵大怎麼知道是坐到的!
難不成逃兵大也有相關經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咦!逃兵大怎麼知道是坐到的!
難不成逃兵大也有相關經驗?

這就是邏輯推理能力的訓練了。
1.它是車用。可以由順仔說的"所以~~還是得請客戶把車子開過來測試所有的按鍵.."得知。
2.它的面積不大。可以由最後一張圖得知。在面積不大的狀況下,要以手的力量去折斷它的機率並不大。
3.如果是掉在車子的地板被踩到...那是屬於平面受力,不致於斷裂。
4.它會斷裂,應該是在一個具有彈性之坐椅上承受不均勻之壓力。。。。。。

故此推論。。。。。。。坐到的機率比較大。

而這一個推論實屬邏輯推理能力之發揮。。。。。有待順仔前往求證。

网友:
天啊~~我猜是拿手機(從屁股拿出來!!)不小心壓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就是邏輯推理能力的訓練了。
1.它是車用。可以由順仔說的"所以~~還是得請客戶把車子開過來測試所有的 ...

....請不要亂推理...
是這位客戶太天才了...
他把電池裝反..居然掉進去裡面拿不出來...
他就想拆遙控器...
但他不會拆..用扳的...扳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不要亂推理...
是這位客戶太天才了...
他把電池裝反..居然掉進去裡面拿不出來...

您有看到?目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有看到?目擊?

拿來給我的時候..是已經被分屍的狀態了...

周圍還有明顯的一字起子挖下去的痕跡

网友C:
請教順大遙控器複製的部份是怎麼弄的呢?
需要那些裝置? 感恩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來那台DJ-16A的遙控器換電池時,不注意也會發生慘劇

不過,可能撐不到換電池的時候,已經被摔到拿動時,裡面有東西掉落的聲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順大遙控器複製的部份是怎麼弄的呢?
需要那些裝置? 感恩啊!

複製...就是最後一張照片...
那隻遙控器阿....詳細..可以到痞酷商城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來那台DJ-16A的遙控器換電池時,不注意也會發生慘劇

...挖勒~~~~已經有東西在晃動..
電路板??還是電池??

現在在打雷耶...
我4~5台電腦全都被重開機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知耶......照理說不應該是機板.....因為還有插SD卡跟USB等插槽啊,應該會黏在一起

聽聲音還蠻像是電池在裡面滾來滾去,因為後面那個外接電池座我有加電池,所以還是有電

把外掛的電池拿掉我才會知道內建的電池是不是已經在旁邊納涼

被小朋友歸類成玩具的東西壽命真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知耶......照理說不應該是機板.....因為還有插SD卡跟USB等插槽啊,應該會黏在一起

....小朋友.......
被他們拿到...真的是~~會短命....

网友:
呵,把相關的設定複製到另一台遙控器上,這個帥哦!

^_^

网友E:
這個工程也太浩大了吧

怎麼客人不考慮買一隻新的...

网友:
感謝  shunxing大大的分享
令人看了"眼花瞭亂"的精彩維修文,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工程也太浩大了吧

怎麼客人不考慮買一隻新的...

新的???汽車音響..新買回來過半年之後..
你在去問問看..買不買的到該機型專用的新遙控器..
不要去買國內的知名品牌..雜牌的就好....
保證你買不到...
通常都直接叫客戶買一台新機了...

网友:
真心的配服,真的很細心

网友:
真是 好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