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誰有這個電源供應器 FSP300-60PN(PF)

楼主(2011-07-10):
IMG_0014 (中型).JPG IMG_0011 (中型).JPG IMG_0008 (中型).JPG IMG_0006 (中型).JPG IMG_0002 (中型).JPG

請問我有一科   R32 電阻   燒毀
他外面包著熱縮套管~~~~
我打開   完全不清楚他的規格
且已經 雙向導通
1.外觀看粉紅色.....
2.比正常大上很多  (不知幾瓦的)
3.最後一碼   是金色

有誰有這顆  可以幫我~~~看一下   這顆規格嗎
感激不盡..........

网友:
圖一次側大電容旁是不是有零件燒焦了?

网友:
如果是接在3.3V上可能是8歐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先看有沒有人剛好有這個電源供應器,請他幫你看一下,如果都沒有人有這顆(真的不太可能吧!),那只有請你把這個電阻的電路畫出來,這樣才可能估算。

楼主:
我量測 R32 位置   他分別是跟  棕線(3.3V)....紅線(5V )
連接在一起
提供這樣~~~有幫助嗎~~~

楼主:
還有它超大顆   這樣看的出來是幾瓦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當然看不出來!你要拿跟什麼東西比,例如你拿跟1/2W電阻比,那大家應該就知道了是多大了。

楼主:
請問依照電路圖   是買 8R2   電阻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裝在3.3V使用8~10歐姆2瓦的試試

楼主:
明天在買來測試看看~~~感謝妳

网友:
手邊正好有一顆同型號的,來開箱查看一下是何規格了!

是紅圈中的這顆,我的看起來也不太樂觀,有爆開了,不知能否看得清楚....

色碼看不清楚了,實際量測約7歐姆,但真正應不是這個阻值,這顆電阻至少有兩瓦

希望能幫到你和幫到我自已n_032|

楼主:
哈哈   我剛剛搞了一個大烏龍
這顆 原本就是 雙向導通
我以為他燒燬
這顆我拿到時   是爆一堆電容~~~更換途中   發現這顆   怎燒成這樣~~~
拆起來量測   發現雙向導通~~~~
以為他壞掉~~~~
就一直想找一科替代品~~~~
結果剛剛又量    他是8歐姆   且導通 是正常~~~
裝回電源供應器上    已經正常了........
我剛剛 查一下   這顆 顏色應該是  灰..黑..金..金 (8歐姆  2W)
找時間也買一科   回家備用~~~
感謝大家~~幫忙

楼主:
請問一下~~~我有一個新的疑問
要多少  以下的電阻    雙向導通
是屬於正常的~~~
知道的  感激不盡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要想的 太複雜
電阻就是電阻 不管是 碳素CC 碳膜CF  金屬膜MF金屬氧化膜MOF電阻
電阻用 歐姆檔量測  雙向導通是正常的

課本上的東西  忘了沒關係  但是要記得  回去翻一翻
不用不好意思  有事沒事 我也常翻舊基礎課本 總會有新體會發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要想的 太複雜

高職的那些課本~~~我還有留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遇到電阻,就不是要想導通不導通的問題了喔!而是要想到,這顆電阻多大,電表量下去多大;當用在電路上,給它施加多大電壓,它要承受多大電流,那要多少瓦數。
當遇到電晶體、二極體時,才會去考慮導通與否的問題了。

楼主:
哈哈   原來喔    我不是電子科系的
都以為只有保險絲   雙向導通   才是正常~~~
其他   電阻..電容...二極體....只要是雙向導通   就是有問題~~~~
原來~~~~我的觀念是錯的
感謝大家讓我上了一課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