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關於市售溫控電烙鐵焊台系列類型

楼主(2011-07-10):
市售電烙鐵焊台有分936ˋ937ˋ938...9XX...8XX...等等系列類型,請問大大們,以舉列前三種類型來說,何者有何不同,能舉例解說一下嗎? ~Thanks~ (已爬文也谷歌了)

网友:
對烙鐵熟練度夠的話其實那款的都可....可是我還是建議既然要買就要含有風槍的比較實用
這幾款其實只是操座面板有不同而已 , 功能沒甚不同都是烙鐵
不好意思這樣回答不知滿不滿意..如不滿意說聲抱歉

网友:
其實嚴格說起來,那些編號都是無意義的,每家都有不同的編號,但不同編號,可能用的零件,差異不大。

樓主若有意購買,應該留意的是:

1. 使用的電壓
2. 瓦特數

楼主:
非常感謝樓上兩位大大解答,受用無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