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中市賣洗衣機零件的店(已解決)

楼主(2011-07-11):
家中的三洋洗衣機皮帶鬆了,現在脫水會脫不乾
入水頭的濾網也卡了一層污垢清不下來
上網搜尋台中都沒有人再賣
想請問版上的高手們台中市那兒可以買的到洗衣機的零件

网友:
皮帶的話....
專賣橡膠的店會有代用的皮帶,長度量一下去剪
有用火烤一烤相黏的,也有一種用快乾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中的三洋洗衣機皮帶鬆了,現在脫水會脫不乾
入水頭的濾網也卡了一層污垢清不下來
上網搜尋台中都沒有人再 ...

皮帶的話,是看幾號的。你看一下然後去五金行買就好了。
我之前在南屯路的五金行有買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中的三洋洗衣機皮帶鬆了,現在脫水會脫不乾
入水頭的濾網也卡了一層污垢清不下來
上網搜尋台中都沒有人再 ...

原廠皮帶大多是20.5 19.5 21.5不好買,
如逃兵大說到五金行買,
若原來是20.5的請買20或21的皮帶,
再來調馬達位置即可,
進水閥有個濾網可用尖銳的東西挖出來清洗~

楼主:
昨天我有先將洗衣機翻起來看了
規格是M-21.5的
上網查了一下,三洋在復興路的服務站搬到霧峰人煙稀少的地方去了
上班時也沒辦法偷溜過去

晚上回家時再將皮帶拆下來,來去建國市場五金街找找看好了
感謝上面各位的回覆~

网友A:
回复 楼主:

霧工六路是在霧峰工業區,在四德路和丁台路附近,走中投很快就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國市場有大概一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霧工六路是在霧峰工業區,在四德路和丁台路附近,走中投很快就到了. ...

那邊公司沒客戶,上班時無法偷溜過去阿 XD
公司最遠的客戶只到大里橋而已,過橋後就沒有了~

RE: [求助]台中市賣洗衣機零件的店 [修改]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
回复 楼主:

建國市場有大概一百二

感謝告知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說的這兩個問題都可以不用換到零件

皮帶鬆 : 將洗衣機底部的防鼠板拉出,再將洗衣機倒下來正面朝下,人到後面去,拿一支13號板手,將固定馬達的2顆螺絲放鬆不必全卸下來,再將馬達往後移然後螺絲再鎖緊,這樣皮帶就拉緊了

供水器濾網髒 : 這個網子是可以挖起來的,拿個小一字起子將它摳起來,用刷子刷一刷再裝回去即可,但不可以將網子拿掉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說的這兩個問題都可以不用換到零件

皮帶我有看到見絲了,不是只有鬆掉而已n_074|
一條皮帶一百多塊,用了6年多已經夠本了n_118|

濾網我再來試試看, 感謝回覆~

楼主:
請版主幫忙修改標題為[已解決]

後來將皮帶拆下,拿到建國市場五金街比對
原尺寸是MOUNTAIN M-21.5的,拿三星的M-21.5會長一點
後來拿出SANWU M-21.5的來比對,長度就一樣了
老闆娘是說,同樣都是M-21.5尺寸,各家廠商雖都是依照規格做的,但都會不一樣
我再賣的汽車用的皮帶也是會這樣子

晚上回家後,用偷吃步弄了上去就完修了
感謝上面熱心回覆的版友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