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E IC BAT

楼主(2011-07-11):
ASUS M2N-E 檢查到APL1085 IC 故障,請問能到那買這顆IC 或者用什麼IC替代

APL1085 -
3A Low Dropout Fast Response Positive Adjustable Regulator and Fixed 3.3V - Anpec Electronics Coropration

楼主:
謝謝 M大及C大 二位的幫忙.

网友A:
這顆拆下量過是壞的嗎 ? 因為有經驗過那顆壞 , <橋>或<I/O>好像也會跟著掛點...祝你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拆下量過是壞的嗎 ? 因為有經驗過那顆壞 , 或好像也會跟著掛點...祝你好運 ...

拆下量是斷路,應該是壞掉~

捨米~~~~其它二個可能壞掉唷~~~.
如何真是<橋>或<I/O> 故障, 大大你接下來是怎麼處理?

再來更進一步量看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有換 1085 ok 了嗎? 測試結果如何..(運氣怎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有換 1085 ok 了嗎? 測試結果如何..(運氣怎樣)

氣~~ 差, 換上後也沒任何反應,還多了味道出來~~~.
大大還能檢查那個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就不好玩了... 1085 拆下你沒量一下是否 3.3 短路就焊下去是嗎?
很顯然是還有短路..再把 1085 拆下量吧!找短路是哪顆.. LAN 網路晶片 也拆下吧! 因網路也是3.3VSB電壓供應
要先讓 3.3 VSB電壓正常才有可能 OK ..不然可能 橋 也難保..

网友(2011-10-30):
若APL1085 IC 故障發燙,則常常是整合南北橋掛了.

网友:
整合南北橋掛了,  拆下 BGA 補焊, 重新植入新焊點,  加入助焊劑,  焊回去即可開機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