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室外機與室內機保養方法???

楼主(2011-07-11):
小弟的分離式冷氣(日立牌)
每每夏天時
都會看見冷氣的鰭片都會有厚厚的灰塵

如果需要清潔
該需要準備什麼東西???
與該如何清潔
謝謝....

网友:
如果沒有拆裝保養的經驗  麻煩請準備3張小朋友吧   因為自己拆出了問題  會比3張小朋友還多

网友A:
在下是使用此罩清洗內機...
http://www.kingpump.com.tw/ch/product.asp?classid=34

首先清場&斷電,拆內機機殼,將基板包覆以免進水,接著上罩,噴藥水於鰭片、集水槽、風扇,準備抽水馬達來噴水將有噴藥水的地方刷洗乾淨,撿查排水是否良好,不怎好在通一下,最後以抹布稍微擦乾,拆罩裝機殼試機即可

外機也差不多,不過外機大多不需清洗...除非裝在餐飲業或服飾店附近...卡很多油與棉絮之類的,通常會拆下清洗保養

网友(2011-09-22):
軸流風扇很容易卡灰塵
送風效率會很差
清洗時順便清一清

网友:
使用鋁潔劑清洗~冷凍材料行有賣...

网友(2011-11-22):
引用 网友A:
在下是使用此罩清洗內機...
http://www.kingpump.com.tw/ch/product.asp?classid=34

大大可以教一下如何拆日立的室內機軸流扇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