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繼點要對傳到近5KM

楼主(2011-07-11):
先前已施作了約2.3km-5.8GHZ的VPN
後續中繼點要對傳到近5KM,這會先用2.4G+23DBi先對方位
中繼點離A約1km內無阻擋,後要傳到4.xkm的半山腰,有多棟高樓阻擋,先用2.4GHZ/RF-1W+23dbi先對方位,後陸續上5.8GHZ,看完成測試訊號再決定5.8G或2.4G降2.3G用

中繼點已架好雙頻,等這禮拜在另一頭架好

网友:
想請教一下,這類設備是否要考慮到避雷方面的問題。

像第一張圖應該有避雷裝備。

這類設備有時要裝在空曠的地方,所以可能要考慮到雷擊的問題。

TH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雖然天線已用平板式,跟設備全採用POE避雷器,上頭沒拉電力線,所以天線用水泥固定,避雷方面是一定要做的,這避雷工程不是本人做的,已建議上頭會後續施作n_148|

楼主:
後續中繼另一點(半山腰4.7km),用雙頻對測只能用2.4GHZ+600mwAP+23dbi網狀定向

半山腰處的設備

网友:
頻率越高穿透性越好
不過,該系統在陰雨天時,會自動增加發射功率嗎?

网友:
小的看了 覺得避雷之外 還可能有強風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會自動QRO,不過最大為600mw(約28dBm)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所以用網狀變垂直,盡量使受風面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所以用網狀變垂直,盡量使受風面小

有考慮到應該就安全多了..
在屋頂上.. 但怕颱風天的大風 小的會在上面加個3方向鐵絲拉住 避免吹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好建議,原是要三角固定鐵塔(沒預算!),下星期就有颱風了,吹倒了才會覺醒上層,就會編預算施作固定鐵塔(公家設施大都???不說也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好建議,原是要三角固定鐵塔(沒預算!),下星期就有颱風了,吹倒了才會覺醒上層,就會 ...

雖說可行 但也要對方同意(外觀) 以及追加成本...如果成本可以 鐵絲用白鐵的會更持久^^
這個做法 小的在差不多20多年前 爬上屋頂用在自家的大約十公尺高的電視天線
不誇張 因為當時是附近蓋屋工地向工人要來的 拆下來的鷹架 所以很長..
小的在屋頂家人由樓下門口直接拿給我
由於看起來太高 很可怕 所以小的加上3向鐵絲的地方大約在7公尺高
也就是離頂端大約還有3公尺... 而天線本身號稱有避雷設計 再加上不遠處也有高樓..
所以小的沒想過避雷問題..
幾次颱風都撐過去 後來是因為竹竿太長 加上用了幾年之後 內部有些腐爛 終於折斷
而他的斷點就是在小的加上3方向鐵絲的上方差不多20公分處...
所以 這個方法實證 有效^^

這個其實是看到廣播電台的發射鐵塔的做法...

公家單位啊 大多辦公室待太久了 有些新人讀完大學 高分考上分發之後..就再也沒看過外面的世界...
思想 只停留在求學階段 想法難免成為并底之蛙 這很正常...
小的親戚就有一個以前唸書要買筆電 都要我幫他找 幫他看 要去買時 還要拉著我跟他們一起去買
結果前年唸完碩士 高考2級 中了探花...(當時在長輩要求下 小的還去考選部網站查過)
還可自選單位 現在在行政院 據說有自己的office 但是呢 就再也沒有見過他了 屁得跟什麼一樣 !

楼主:
回复 网友C:

2x年前是玩CB27MHZ的那天線就像你述說的,後的木瓜也有用鋼索加強固定,以前會玩無線電都會架基地,現這設備裝在屋頂水塔旁,沒得裝壁虎拉固定索,因前是軍營有地方有電臺三角鐵臺拆除後的地基,要用這地基就要做合用約4M以上才能避過水塔

PS:因前是軍營都是2層樓的老房舍,屋頂亂鑽會龜裂漏水,只敢用水泥代替壁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2x年前是玩CB27MHZ的那天線就像你述說的,後的木瓜也有用鋼索加強固定,以前會玩無線電 ...

,屋頂亂鑽會龜裂漏水,只敢用水泥代替壁虎
-------------------
如果只用水泥固定,沒有在原本建物加上壁虎或鋼條,久了水泥接合會裂開,這很危險喔!
建議至少綁條繩子防止掉落吧....

网友D:
> 屋頂亂鑽會龜裂漏水

那第三張的訊號線不是鑽屋頂嗎?
還是就是因此才發現屋頂亂鑽會龜裂漏水... XD

公家看長官,沒指示就先出個聲指出可能問題,免得出事被卸責說你辦事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 屋頂亂鑽會龜裂漏水

那第三張的訊號線不是鑽屋頂嗎?

不 公家單位是.... 多說多錯 少說少錯 不說不錯...
你說了 給了長官印象 等到出問題時 長官剛好找到理由賴給你.. 就是因為當初你負責的 只把表面做好 裡面沒做 欺騙長官所以才出問題....
你不說
: loop
到時長官一問 就是那句老話 我也不知道那樣子做了還會出問題耶... 最多叫你去補強...
等到下次 go loop....

哈哈哈 公家單位啊 一皮天下無難事...長官換人更沒事.... 看太多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訊號線不是鑽屋頂,是跟後面水管(明管)一起上來的,會龜裂漏水是老工友說這已是老建築物了

楼主:
後續中繼對傳了一星期約在-74~-76dBm穩定(可達24~36Mbps)

如有避雷針,可望天線多升高2米(可<-65dBm)那就可到G-54Mbps,再高2組天線也可跑N
已沒經費繼續玩,到此結案

(正協商的後續另一點約1.8Km)就有機會編N架構

楼主:
這週天氣要變壞了,今天有空到2地做保養,全新上si康順便把天線H改成V,另一方就伸高了點,調整後的訊號可達-67dBm,檢測完畢對-65dBm更小數據就更有信心了

7月完工的高度

8月3日調整後,看是否能渡過未來的氣候(1年限)
伸高了點約高30cm

是用2.3GHZ,訊號可達-67dBm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週天氣要變壞了,今天有空到2地做保養,全新上si康順便把天線H改成V,另一方就伸高了點,調整後的訊號可達-6 ...

請問 ap是用那一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這組AP是由內地訂回的,硬體貼封沒拆,只知是刷AirOS_3.4,好幾種機型都可刷這ROM

這是資料
http://www.ubnt.com/wiki/AirOS_3.4

楼主(2012-09-16):
引用 网友E:
請問 ap是用那一種的

原Mercury(水星)MW54R或TP-Link TL-WR340G+
內改後刷AirOS_3.4

M12L64164(SDRAM 1M x 16 Bit x 4 Banks )---->要改成(HY57V281620FTP(SDRAM 2M x 16bits x 4 Banks )
25Q16---->要改成(25P32)
其他要符合的晶片
88E6060-RCJ1
ATHEROS-R2317-AC1A

楼主:
9/7因雷雨大作BASE端AP損害,HOST端正常,9/14臨時暫改AP用TL-WR743ND,連起來的速度近36Mbps(傳檔到遠端NAS上最快達2.34MB/S)

网友:
引用 楼主:
9/7因雷雨大作BASE端AP損害,HOST端正常,9/14臨時暫改AP用TL-WR743ND,連起來的速度近36Mbps(傳檔到遠端NAS ...

請問這是什麼東西? 謝謝

楼主:
哪是5.8GHZ-802.11A橋接AP跟內含18dBi平板天線,收約1KM的主基地+外接另一組26dBi平板天線同時與下方2.3GHZ-23dBi中繼約4.7KM處(完成測試5.8G有阻擋物訊號不好已拆除,決定2.4G降2.3G用)

5.8G無線VPN-直線相距約2.15KMhttp://bbs.pigoo.com/thread-3007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