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晶體的疑問?

楼主(2011-07-11):
請問專家有看過這個電晶體嗎?
YAHOO及谷歌都找不到.....
有特殊IC的網站嗎....

网友:
這個不是電晶體,是 N-Channel Advanced Power MOSFET。

應該是大陸的零件,大陸很多零件在網路上都沒有資料(指在 datasheet),一份類似的參考資料,給你參考。

楼主:
感謝版主大人的指點,在下受益良多。
再請教版主,現在大陸的產品很多,那零件相對的變多,您如何去尋找(google不到時)它的基本資料(Datashee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倒可以用這個網址去查,

http://www.alldatasheet.com/

楼主:
再請教一下RU3205 這跟 IRF3205LPbF  可替換嗎?裡面好像二極體跟積納二極體但看規格又好像差不多??

网友:
能否以一個零件代替另一個零件,一般要以實際的電路來分析,可能會比較準確.

以下僅供參考:
雖然在datasheet上,有標示Vdss和Id,但是其總消耗功率卻不是以Vdss x Id來計算,而是受限於PD的最大值,如在25°C時,RU3205為275W,而IRF3205LPbF為200W,這個意思就是說,當用於較高的電壓時,只能用較低的電流,若用於較低的電壓時,可以用較高的電流.

如果以RU3205,用在VDS=30V,Id=4A的場合,IRF3205LPbF應該是可以代替RU3205.

如果以RU3205,用在VDS x Id >180W的場合,IRF3205LPbF的Pd雖然有200W,但僅差距200W-180W=20W,這樣就不適合,也就是說不能用IRF3205LPbF代替了.

相同的道理,若要用RU3205代替IRF3205LPbF,其考慮方式也與前面差不多.

不過在一些不能有Zener雙向功能的開關應用場合,IRF3205LPbF就不能代替RU3205了.

.................. RU3205 .. IRF3205LPbF
-----------------------------------------
PD(25°C)        275W         200W
VDSS                60V            55V
Id                     90A          110A
VGS                  10V            10V
RDS(ON max) 7.5mΩ           8mΩ
DS特性            Diode         Zener

楼主:
感謝SCOTT大大講解了這麼詳細小第受教了..
好像台灣買不到大陸產的電子零件.....
又沒到淘寶網買過又怕怕買後績的問題找不到人....

楼主:
請問各位專家指導一下RU3205 這個場效應管可以用哪個代替,因為台灣實在買不到大陸製的零件,有去淘寶看但賣家說寄台灣運費貴他不賣,小第又看了很多都不很相符這個電晶體,不知有哪位大大肯指點一下哪個電晶體可頂替這個RU3205 電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