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800 南橋BGA返修,不算成功

楼主(2011-07-11):
這片板子的南橋是壞的

很明顯的,南橋壞了

把南橋拆下來

南橋拆下來的照片

整理以後的照片,掉了一點

將拆料南橋整理乾淨

放上鋼網與鍚球

焊好以後,掉了一顆鍚球

再一次補上鍚球以後,發現歪歪的,很危險的樣子

用烙鐵拉回來,果然漂亮多了

迴流焊以後的照片,看起來很漂亮。

上電以後發現reset電路有問題。
手摸一下南橋,很燙。南橋不知道是不是被我玩掛了,因為植球不夠熟練做了二次。

大家隨便看看照片好了~~~~這是我第一次正式做BGA返修,照著溫度來加工,還算好加工。
拆與焊都還好,目前植鍚球還稍卡一點,有機會還是要多練習一下。

网友A:
南橋會燙手的話, 說不定還有其他的故障點.......
有一起檢查嗎?

网友:
真利害,那個加熱工要到那兒買,還有南橋晶片是新的麼,買的到麼?

网友:
版大,你也加入BGA俱樂部啦? 真強!
目前手上有七塊板子都是CPU座、南橋、整合橋要重做BGA的,自知目前無此功力,暫時擱著!但忍不住要為你喝采一聲:讚!

网友:
這片會爆橋好像蠻長見的,我手邊就有2片耶,,都被我拆料囉^^

网友B:
我只會用黑晶爐烤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橋會燙手的話, 說不定還有其他的故障點.......
有一起檢查嗎?

以前有遇過1117太燙,拆下1117才發覺是南橋短路導致1117高熱。

這是南橋直接高熱燙手,故不知從何懷疑起。所以懷疑南橋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會用黑晶爐烤肉~

已經有黑晶爐的話,熱風槍再加兩個溫度計就可以入BGA的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有黑晶爐的話,熱風槍再加兩個溫度計就可以入BGA的門了。

感謝你的鼓勵~我會乘女王不注意的時候試試~
如果毀了的話,就拿你當替死鬼囉~

网友:
好啊!雖然沒成功.但BGA功力很強.我都不會呢    真讚

网友:
南橋燒成這樣表示南橋供電應該出問題 , 是否查過 AGP 上方的兩顆 9918 是否壞了..這壞了也會影響到北橋...

网友:
感謝你的第一次 呵
不知小弟的第一次 能否像大大的一樣的漂亮

网友:
很棒了,第一次就那麼漂亮。

楼主:
這並不是我第一次做BGA,仔細正式來的話,則是第一次。

之前在了解機器特性時,植球與焊BGA有一、二次吧!溫度控制也不是很仔細。為了了解溫度,我可是買了四個溫度計在量。焊完看起來還滿漂亮的,所以就拍了一張BGA細縫鍚球的照片給大家看。

之前做了很多特性測試,所以很快就能掌握機器的特性並以較正確的方式回焊。要玩底火,大家都採用的黑晶爐應該是滿快且簡單的選擇。總之,有BGA底火還滿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橋會燙手的話, 說不定還有其他的故障點.......
有一起檢查嗎?

您提供提示以後,我一直在思考,什麼樣的情況下南橋會高熱。

後來想想,主動元件會因為被動元件短路而高熱。但是南橋有供電嗎??
再仔細想想,或許常見的網路晶片會造成南橋高熱(用猜的)。

有人可以提供導致南橋高熱的可能線索嗎??謝謝!!

网友:
碰到南北橋晶片沒設備就投降了,何時才能有此設備及功力。

网友:
回复 网友C:

draculaxx大,AGP旁邊那兩顆MOS記得要檢查看看喔!

楼主:
把那兩顆9918全換掉,發覺南橋在待機狀態就會變燙。
目前打算把網路晶片與音效晶片拆下。如果拆下,南橋一樣發燙,那這片就要殺肉了。

楼主:
拆掉還是發燙,這片要殺掉了~~~~結束n_108|

网友D:
我是很菜的新手 可以請教一下黑晶爐是啥東西 請各位大大指教 謝謝

网友E:
D大,,,,,, 請教 黑晶爐 和 熱風槍 一組 要價多少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很菜的新手 可以請教一下黑晶爐是啥東西 請各位大大指教 謝謝

那個黑色像電磁爐的東西,其他自己上網查
http://bbs.pigoo.com/thread-30659-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D大,,,,,, 請教 黑晶爐 和 熱風槍 一組 要價多少 $$  ,,,,,,,,,,,,,,   ...

黑晶爐 可能二、三千吧
熱風槍  網拍一堆
還需要 鍚球、鋼網、BGA助焊油、熱風槍風罩、溫度計(最少兩個)

算算六、七千,這些買齊就差不多了。

网友:
D大,,,,,   第三張貼圖,  最上面是熱風槍 , 中間是 熱風槍風罩,   風罩下是取出晶片的用具?   最底層才是南橋晶片!
                風罩下是取出晶片的用具 , 熱風槍風罩  , 兩者是 不銹鋼材質? ??

网友:
哇!哇!真的是煮菜用的黑晶爐喔!真厲害! 下次要出什麼菜ㄋㄟ!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