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elTag-DVD燒錄機-雷雕技術

楼主(2011-07-11):
光碟機壞了...買了一台DVD燒錄機,回家後發現,有支援雷雕"

LabelTag --- >雷雕,燒在資料面可以用一般碟片但是會犧牲容量~
LightScribe--- >光雕,燒在非資料面,需LightScribe專用碟片,目前普及度最高(光碟片要另外買,成本高...)

不錯玩,用了一片不要的片子燒看看,真的耶,出現字了!

网友:
這個很早以前也玩過...現在很少燒片了...
都是拿一開始就燒掛的來玩...

网友A:
之前興沖沖的跑去買了一盒光雕片,好貴,差不多是空片的兩倍價
然後就束之高閣了,最近電腦更換,連原始附的NERO都不見了
這台ASUS IDE DVD燒錄機,掛掉了我好幾片雙層片,真想換掉
下次換的不知道有沒有LIGHTSCRIBE的功能,還是又改朝換代了

网友:
比較早期,有個Labelflash的技術,不過支援的機器在台灣市面上販賣的,可能用一隻手就能數完,大部分都要靠自己刷韌體去改
我還有 ND-3550A改 4551和 PIONEER A11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興沖沖的跑去買了一盒光雕片,好貴,差不多是空片的兩倍價
然後就束之高閣了,最近電腦更換,連原始附的NER ...

雙層會掛 大多是片子太差 不一定是機子...除非用很久了 燒很多片了...
不然我都是覺得片子問題..

网友B:
沒用過不知燒的時候能否加顏色上去...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用過不知燒的時候能否加顏色上去...感謝分享

不行....

网友C:
DVD 可以考慮退休了,現在是隨身碟的天下了!
新買電腦可以考慮不買 DVD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VD 可以考慮退休了,現在是隨身碟的天下了!
新買電腦可以考慮不買 DVD 了。 ...

灌系統...微軟賣的是dvd吧...
你能買到隨身碟版的嗎....

网友D:
可以光雕片以目前光碟片價格算起來算是貴的
但是分類還是很有用處用奇異筆恐怕不好,尤
其是油性的奇益筆。

在藍光燒錄機未普及之前DVD燒錄機還是會稱
一段時間的,用USB來安裝作業系統恐怕還未成
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光雕片以目前光碟片價格算起來算是貴的
但是分類還是很有用處用奇異筆恐怕不好,尤
其是油性的奇益筆。 ...

而且用usb裝....很慢~
除非是...外接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