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timer自保持???

楼主(2011-07-11):
想請教各位大大,我的程式為ld x0
Out T0 k200
Timer可以自保持嗎,因為我要一直按到k200才會跳到Set yo
我是用平頭開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timer為什麼需要自保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為我的x0要一直按著,timer才會計時,是要切換關關嗎?

网友:
這是應用上的問題 !!
你可以借助一輔助線圈來做自保持動作 !!
也可以使用set 指令 搭配 Rst 的指令來達成你的要求 !!
LD X0
OR M100 (輔助線圈 號碼可自選 ) 請參閱使用手冊 !!
ANI T0
OUT M100
OUT T0 K2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你的問題,我印象中應該當out T0 K200就已經在計時了,應該是你寫法上的問題,可以完整的寫出來看看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Jeanshyen大大的教學,這是小弟的語法貼上來討論一下,大大的是正確的
我再貼一張一樣意思的語法,不過不會動作,我是看書寫的,真的讓人很Angery,可以請大大解說一下,MC No M100的用法嗎?
還有一個就是,上緣檢出是什麼意思,如何用??
這是不能自保持的圖

不能自保持

不能自保持

Timer 自保持

Timer 自保持

网友:
MC  有點像假母線 !!
也就是 MC N0 動作後所有掛在 MC N0 底下的都會由 MC 控制 !!!
一直到 MCR
算是一個方塊功能 , 有點像副程式一般 !!
而你圖1 的電路 , MC N0 是由 X0 控制作用 !!
所以當你 X0  off 則 MC N0 也跟著 off 掉了 !!

所謂上緣檢出 , 簡單說就是 當一個開關 由 off 轉為 on 時 ,  而下緣剛好相反 由 on 轉

為 off 時 !!

我覺你應該要按步就班 , 把一些基本的搞熟 , 不宜急進 !!

基本的 指令 LD AND OR ANI OUT T0 K200 C K100 的運用!!

再來才是一些持殊的指令 !! 而PLC 的種類有很多種 !!
但都是由基本的邏輯組而成的 !!
所以基本是很重要的 !!!

你們現在都用電腦直接寫 , 以前我們可是用輸寫器 , 一個一個指令慢慢打入 !!
要查個錯也是相當不易的 !!! 哪有現在這麼方便 !! 還可以即監控 !!
真是太幸福了 !!!

网友:
你的問題我看起來是你對元件不熟悉我來從頭說起

你的x0接開關(開關又分復歸型和保持型)
復歸型動作為按住為ON放掉為off
保持型動作為按一次放掉為ON再按一次放掉為off
如果你接復歸型開關LD X0  OUT M100
你要想辦法把M100給維持住
為什麼?因為開關按住為ON  M100動作 開關放掉為off M100不動作
所以jeanshyen大大程式用LD X0 OR M100 OUT M100
是為了要維持住M100動作
再來是timer動作完要復歸
所以jeanshyen大大程式用LD X0 OR M100 ANI T0 OUT M100 OUT T0 K200
當然也可以用set 指令 搭配 Ret 指令
不知道這樣解釋對你有幫助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Jeanshyen大大和版主大大的幫忙,讓我這個新手有一個方向可以去學,這樣我懂了,
明天再自已設定一個練習題目,先從Jeanshyen大大的建議學起,謝謝各位的幫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你好,想請問一下?我要接一個風扇(DC 12A,電腦的機殼散熱風扇),我的電源是110v,那我輸出的繼電器是不是要換DC 12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說實在的每次看你問題!! 好像是在猜謎 !!!
沒有頭緒 !!

1. 何謂風扇 DC 12A ?? 是 DC 12V 嗎 ???
2. 電源是 110v  是 AC DC or ..............???  (用來接風扇嗎 ?? 還是控制 繼電器呢 ??)
3. 繼電器為何要換 DC 12的 ???  (用途不明 ?? ) 不知怎麼回答 !!!
目前已知你要接一風扇 DC 12A 的  ??
其他的我就不明白你想做什麼 ???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的是很抱歉!新手不是很懂如何敘述,我附上圖,
是這樣的我想原本的程式,y0輸出為110v的GL要換成DC 12V的風扇,可是擔心電流是110v會燒掉,不知在驅動時要注意的事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圖 還是有看沒有懂 !!
或許你畫個簡圖大家還比較看的懂 !!

你的風扇是DC 12V 的我知道 !!
但是不明白 , 你所說的繼電器的接法是怎麼接 ??
你的繼電器的規格為何 ?? 線圈使用 AC 或 DC 電壓為何 ???

還有你對電器元件並不瞭解 ,  這是基本要會的 !!!
等你學會了基本元件的使用 !! 相信這才是對你有所幫助 !!!

[可是擔心電流是110v會燒掉]  這就有很大的問題 ??

什麼是電流110v ???  是電壓110v  吧 !!!

假如我沒猜錯 !! 你的繼電器線圈應該使用 ac 110v
如果是這樣 , 那你把繼電器的 a 接點接上一 DC  12v 的電源給它就行了 !!!

不過我勸你像你對這些基本都不熟 , 這樣的玩會有危險的 !!
輕者元件燒毀 , 嚴重一點可能發生感電或爆炸燒毀 !!
你自己還是小心為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畫一張簡圖你看看懂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版大的圖,大致上懂,有一個問題是兩者接法是差在com的正負嗎?
所以我要再接個負載(指的是變壓器)的意思對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1.npn或pnp接法差在com的正負可以這麼說
2.所謂負載是你的應用例如交流風扇或直流風扇
   交流指示燈或直流指示燈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D:

To 版主
有一個很爛的問題想請教各位,自動控制的保險絲該如何計算和選擇應該要用??A的保險絲

楼主:
說一個心得感想,就是來到這個論壇,我真的學習了很多,今天看賣飲料的封口機,在看他的定位,原來他是利用標誌檢出的方式,難看我想說,為什麼一片一片中間會有一格黑點,真的有給他興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