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西屋)32吋液晶電視---開機問題

楼主(2011-07-12):
1.最近正維修朋友寄修" 聲寶(西屋)32吋液晶電視一台",故障情形--> "冷機後"需重復扳"ON/OFF開關"->壓正面"POWER"多次->電視機才能開啟.
2.經確認多項事項;仍無解--墾請各位高手指點迷津:
a).機型及主機A/D板同:[顯示器] 聲寶(西屋)32吋畫面佈滿縱線維修實例
b).+5 V電壓正常.
c).A/D 給POWER UNIT的Enable電壓偶不正常.(扳"ON/OFF開關"時偶升到+5V又回到"0"偶升到+5V不再下降)
d).有些文章有提到"MCU復位電壓"於POWER OFF時應該為"0",但又沒概念--什麼是復位電壓或復位電路長的什麼樣子???
3.敬請指教!!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問題根三星 N3000W 很相似  程序 從燒 可以試試看 應該可以修好

网友:
主板上各ic先補焊一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時間可以
你可以更換所有按鍵
和檢查按鍵板的電阻

楼主:
1.狀況更糟糕--現在已完全無法開機,指示燈連橘色燈也不亮了;期間做了一些動作
a).用熱風槍(350度),補焊各棵主要IC焊點.
b).量測A/D給 Power Unit 的"Enable電壓"(+5V)已不再現,此訊號來自74HCT04D<--IC901(圖片內右邊有綠色散熱片的大IC)
2.後續該怎麼走??請各高手續指導!!
3.謝謝

网友:
電源問題.

楼主(2011-09-29):
謝謝指導,最後改公版A/D--解決原來所有發燙色偏直條紋....問題

网友:
ㄜ.....這應該很好修,把ic801捕焊過應該就好一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