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BenQT31 的一些維修

楼主(2011-07-12):
大家好..我的筆電是benqT31的...由於我的電腦最近有些損壞,我最近上網找尋了許多方法,但是都沒有找尋到適合的...加上benq的機型好像較少人使用,所以想說來這邊提問一下,等了一整天...終於可以發文了!!!

我有打去台北的公司去詢問,但是他一開始就跟我報價光碟機要三千快...所以想說上網看是不是有可以自己動手維修的方法

目前我的電腦出現的問題有:

1. 光碟機,上個月還打的開 讀取的到光碟資料,但是這一兩個禮拜內,他突然就是按了沒反應,一開始還會有綠燈閃爍,但是現在就是連綠燈都沒有了。我爬了yahoo知識+,上面寫著拿針戳那個小孔,他會自動彈出,但是我放了光碟片進去後,完全的讀取不到...所以想要請叫各位大哥大姐,我的光碟機是否已經損壞需要更換?亦或是還有任何檢查之辦法?

2.電源稍稍過熱就會自動斷電,只要我的筆電打開來以後,在常溫中,沒有吹電風扇,過十分鐘後,就會自動斷線關機,但是如果有開冷氣or吹電風扇,就不會有這個問題...我有上網爬文過,有些人說可能是因為風扇的那邊積蓄了太多灰塵,所以讓他風扇都吹不了,只要清潔後,在塗抹散熱膏即可...但是我曾經嘗試過 把nb的螺絲都拆下來...但是因為沒有範例給我做參考,加上上網爬文發現好像自行拆解nb容易導致一些後遺症,所以想請教各位有沒有拆解..的圖解,由於我真的是很新新新新手...所以可以有很詳細的介紹嗎...謝謝...

3.我的網路卡大概在一年前就壞掉了,我使用的是去三c量販店購買的usb網路卡,雖然說平常上網蛇麼的都沒蛇麼問題....但是有時候他就是會很奇怪的莫名斷線一秒鐘;平常使用是還好,但是有時候完一廈電動的時候,這就讓我造成了好大的問題...請問除了原廠送休外還有解決的辦法嗎!!?

我的電腦是三年前買的,保固期應該是過了........

不好意思...這樣子麻煩大家了!!!!!!!!!!我不會怕麻煩,如果東西真的壞要買新的我也可以,只是就覺得乖乖送廠讓他俢...感覺有點弱,希望可以學習到一些nb的維修技巧!!!!

拜託大家了!!!!!!!!!!!!!

网友:
1.光碟機先用高濃度酒精清潔磁頭
2.只能自己慢慢拆了,你摸風扇出風口有風吹出來嗎?
3.訪間很多nb維修的,多比較看看
   斷線一秒不一定是網卡問題,網路品質和網路設備都會有影響

還是強烈建議你筆電別玩遊戲,很容易掛掉

网友:
其實.....樓主在一年多前內建網卡故障時, 就要懷疑已經存在故障點了..........

网友:
拆筆店有很多"咪嘎"要注意....
尤其裡面的塑膠零件在長期高溫的環境容易脆化..這是小弟拆壞兩台人家不要的筆電的經驗
如果樓主打算自己動手的話~就抱著沒修好就準備換新的的心態動手吧
沒打算換新的話先打維修專線0800-027-427問一下保固過了沒
在考慮原廠或外修

楼主:
啊啊啊!!!!!!!!好謝謝你們大家的回應喔~~~~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放棄了自己維修的念頭了嗎...哈哈哈哈哈

對了 想要再請教一下二樓的大大...

光碟機用高農度的酒精擦拭...請問..1.那種酒精是可以買的到的嗎?2.他的磁頭...指的是哪邊=___=對不起我有點弱!!

第二個就是 ,經您這樣一說,我剛剛仔細的用手還有耳多去感受了一下我的風扇,我發現他有聲音...可是真的是沒有什麼風跑出來的感覺,只有熱氣擴散出來的FU...哈哈哈應該是裡面都是灰塵吧...!!!!!!!!

第三點的網卡部分,我也搞不懂到底是哪邊出了錯誤,說是網速問題,不過我待了好幾個地方,網路速度我覺得都算是"快速",但是就還是會給我三不五時出包出包的, 請問USB網路卡是都會有這種狀況發生?還是只是我個人電腦問題=___=?因為我USB網卡也換了三四個有。

最後就是四樓的大大...請問如果我是拆裝,我...沒有要動到什麼記憶卡阿 晶片阿...我只是純粹想要清理風扇?這樣也是會有風險嗎!!? 還有如果我想要找BENQ的拆解圖..會有這種東西嗎?因為爬文都只有看到ASUS阿 其他廠牌比較多...感覺當初買BENQ就是錯誤了!!!

那個維修電話,要報什麼資料嗎?我想說要蒐集好資料在打,不然感覺就是要再打好多通=__=

最後還是好謝謝大家幫我回答問題!!!!!!!!!!!!!!!謝謝謝謝謝謝感恩 你們都是好人會上天堂

网友:
1.挑選95%以上的就可以,藥局買的到
2.應該是散熱鰭片卡灰塵
3.有重灌過嗎?

買asus好處是壞了比較好找殺肉零件,至於好不好就要看個人,每個廠牌都有優缺點
asus壞處散熱差,機殼設計有問題.......

沒有一台機器是不會壞的,也要看使用者怎麼對待他,挑選適合自己的才是重點

楼主:
重灌過了 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是拆~一定會有風險,您再一樓的時候提到問題點有三個,
第一個點是光碟機,要拆到看到雷射頭不是一顆兩顆螺絲可以解決的,
       一般最簡單的方式是用清潔片(搜尋看看,印象中W大有PO過)
第二點是要清散熱片,這個就比較簡單,有空壓機就行了
第三點是網路問題,這點是打算放著不管還是?

小弟在四樓回這樣的文是因為....小弟覺得樓主這台筆電是想繼續留著使用,而平常也沒有拆拆裝裝的興趣,
要拆的話又要準備"家私",這樣增加的風險更大,雖然小弟平常喜歡拆拆裝裝的也喜歡看這類的文,
但動手之前先評估自身經驗及家私是基本的,家私夠的話~一拆到底,不夠的話拆到一半就得暫停了

打那個電話只需要提供筆電的序號,詢問過後才能確定有無過保,
以小弟是屬於END USER來講,詢問過後再動手比較有保障
前陣子小弟的滑鼠微動開關壞了,想著滑鼠好像過保了,在不確定的情況下還是先打電話問問,
客服說還沒過保請寄回更換,不然那隻滑鼠就變成小弟的第一篇維修文了
不管過保無過保,只要經過拆裝在送修(廠修/外修)的話,收費的標準不一樣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剛想到~這篇發在閒聊區的話也許會有更多建議喔

詢問版主看有沒有空幫忙移過去~~找事給版主做~~耕來酸

楼主:
我真的是太感謝你門了...
網路部分其實我不是不想處理...只是因為他原本網路卡的那個孔,在怎麼差網路線都沒有反應所以我就想說...USB現在還能用,我最近也比較少玩遊戲,所以就先不理他,當然如果我要送廠休的話 當然也是一起弄一弄吧!!!

我想我現在可能要放棄一下自己手動維修了,經過這幾天的爬文提問,我發現有一些問題可能不是我一個人可以解決的部分,加上自己又沒有技術=___=....不過也是學到了很多知識啦!!!等到以後要買一台新電腦,這台可能就可以讓我練習了吧+__+

我打算買一台外接式的光碟機...這樣好像筆修理便宜,加上光碟機也不會常用到...

然後風扇的部分,找一天有空在來認真的拆解一下好了!!!!!!!!!空壓機..是 = =? 有人跟我說只要吸塵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抱歉了....打斷樓主DIY的想法
剛去把大體挖出來,看一下我的傑作吧
左邊那台是ASUS的A4000,故障原因是硬碟讀不到
到我手上時蓋板已經被拆開了,不過我還是拆壞了光碟機跟電池(雖然是壞的)的外殼
右邊那台是IBM的A22e,故障原因是不開機
在拆的時候很多飾條都被我拆裂/斷
所以~~要拆的話要有拆壞的打算再行動

筆電的散熱片比較薄,吸塵器+刷子就能有不錯的效果

楼主:
這個可以按讚或者是給GP之類的嗎...我好感謝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IBM的機子請上網找一下與機型對應的SERVICE MANUAL, 裡面會有詳細的拆解順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原來還有手冊
那台IBM在不開機後就被我拆的七零八落了,鍵盤也丟了~呵
燈管已經裝在15吋螢幕上了,有機會再碰到IBM的話來找SERVICE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