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6702e 畫面不顯示 維修~~軟的

楼主(2011-07-12):
圖不多,因為我也沒想到會修好^^

這板的的症狀是,可以跑碼跑完全程,但就是沒畫面

,換顯卡也一樣,上939假負載後,總線的電壓是0,其他正常,研判是北橋脫焊有問題,晶片四週打上助焊劑,上土砲返修台加焊,開機後有畫面了。

完修~~~謝謝大家^^

我補充一下!!

有網友私下pm我問返修台的溫度如何抓??,其實之前,好奇大說的很清楚了,每一個人的機器不同,測溫設備也不同,所以我的心得是,別人的數據只能當作參考,自已要抓~最高的(低溫)才是重點,換句話說,就是晶片能拿起來的最低溫,有鉛,無鉛要分清楚,還有,我個人的經驗是,低火不是~~大~~就好,這樣失敗率很高的,像我現在都只開到3(黑晶爐),火力很剛好。
如果真的要問我溫度,我有鉛是240~~245,無鉛是260~~275。有心的人,我建議你多多收板子來做,我失敗了快50張的板子呢= =!!~~~大概是我比較笨吧~~哈

网友A:
原來北橋虛焊會有這種怪現象啊

這個哪會軟,我只會把北橋加焊到不重新BGA不行

第二張圖那個用紅筆塗掉的東西真是太詭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北橋虛焊會有這種怪現象啊

這個哪會軟,我只會把北橋加焊到不重新BGA不行

坦白說,我也算半蝦矇的,我的基本功很差,檢查時量供電都沒問題,顯卡也確定沒問題,以前有先輩說北橋是管比較高速的裝置,如cpu,記憶体,顯卡等等.........
所以就想說試試看,沒想到還矇中了n_112|。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B:
每個人的機器不一樣,這就是為什麼我故意要爆板一次的原因。

一來可以看到機器的力量與板子的界限,再來就是看看最慘、最嚴重的情況是如何。
這些都算是線性參數的系統,只要往回推一點,很快就會抓到最佳點。

至於熱風槍的風要開多少會把貼片元件吹走!?這也是把風開大,在溫度稍高的狀況下吹一吹。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高速飛走,另一是移動一點點。在移動一點點時,風量再往下調一點點就行了。

在使用風罩的情況下,熱風槍的小鐵球在7~8成高的位置,罩子外的小貼片元件(約半公分遠)多半都不會動了。

玩個兩、三片主機板就能抓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個人的機器不一樣,這就是為什麼我故意要爆板一次的原因。

一來可以看到機器的力量與板子的界限,再來就 ...

還有,作板子之前,預熱也是很重要的,我通常都是拿去矖太陽,因為預熱成本太高了(電費)
d大說的沒錯,一來可以看到機器的力量與板子的界限,再來就是看看最慘、最嚴重的情況是如何。
這些都算是線性參數的系統,只要往回推一點,很快就會抓到最佳點。

而風槍我到是覺得不是很重要,我都是固定在190度左右

网友:
e大,,,,,, 這個好阿!!!!!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如果我有這方面的維修就好!!因為都是換版~~成本高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仍在學習中.

网友:
不錯
50片的代價是換來往後更多的完修率
怎麼算都划的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種 反修率很高~~~
給你參考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