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17吋LCD螢幕缺色維修

楼主(2011-07-12):
不知哪家的17"LCD螢幕,上電後呈現缺紅色的狀態
這張更是明顯(其中方塊B是大紅色,只見到黑色一塊)
拆機後,AD板及P+I板無任何電容暴漿、或高溫變色或有燒毀狀況,所以從VGA接頭開始查起,VGA至機板無斷線情形,再查VGA紅色進入影像處理IC的路徑,發現一個二極體阻值偏低(比對藍綠兩色的阻值)
這個二極體是三色並連後共同接電容至接地的!
把二極體拆了之後,阻值不再偏低了,直接上電測試
色彩還是不對,調出OSD調整後,螢幕色彩恢復正常了
這是軟的實例,請大家加減看看就好!

問題:這顆二極體是啥作用? 拆了不裝行麼? (我上電測試三小時都無異狀)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既然本來就有這顆二極體,還是裝回去比較好!

网友:
圖文並茂,一點也不軟!!!!
給你個讚!!!!

网友:
大大解析清楚,圖面上又特別著色,想必下了一番大功夫,太優秀了,太強了. 感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A大繆讚了!
以前發過幾個維修求助,蒙大家多方指點,雖然自己功力不足沒能完修,但感受大家的熱心相助,一直記在心裡! 這次好不容易有照像存檔的實例可發,就加點註解上去,讓大家容易觀看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D大的讚賞!
其實看各位的實例和實力,我很清楚自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像D大你也開始騰進BGA俱樂部了,讓我很汗顏,哪天我也能踩到那一步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是的,原始設計有這元件,一定有作用的,只可惜我手忙腳快,測三小時無異常我就裝回去了,等買了零件再拆裝一次吧!
謝謝你的提醒!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很精彩的內容唷
感謝你的分享

网友:
實力就是經驗的累積.
大大的實力有一定的水準了..
恭喜完修!

网友:
這一般是輸入保護用二極體,當輸入電壓及極性異常時會先讓二極體短路,避免異常直達ADC/Scaler內部
一般比較便宜的通用AD也沒有這類電路,沒有裝設的話盡量避免熱插拔螢幕是最保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 原來是保護用的二極體,感謝狼大的釋疑,讓我又多理解了一點!
這部螢幕因為沒有外殼,也沒有腳座,所以不知道是哪家的產品,大概也沒有客戶會買去,所以就留著自用啦! 避免熱插拔,我會記得了的!

网友:
對我來說這個可不是軟的,恭喜D大完修。

网友:
很好的維修文章,給您加分了。

圖文並荗,很容易讓人看出重點。

^_^

网友:
師父領進門,修行看個人
樓大的領悟能力不差,假以時日,肯定能獨霸一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哪家的17"LCD螢幕,上電後呈現缺紅色的狀態

這張更是明顯(其中方塊B是大紅色,只見到黑色一塊)

想請教怎樣知道AD上的排線上RGB三色的電線?謝謝

楼主:
要知道RGB的腳位,可以由VGA接頭的腳位定義,反查至AD板上,就可以知道啦! 每家製品的腳位並不一定,用歐姆檔去量測較快!(BB叫的就是通到那個腳位去啦!)因缺色故障時,怕VGA線有斷線情形,所以由接頭反查過來的,也因此確定線沒斷,才會查到AD板上的二極體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謝謝雄爸的鼓勵喲!
有時修不好也會很氣餒呢! 所以要常回來這裡潛水,吸收各位前輩的維修思路及技巧,才能讓自己更進步!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C大的鼓勵,其實我的拍照技術不夠好,這案例是稍微完整可以看的,其他的我會更努力去學習,也期望自己能多出點實例讓大家指導點評!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哈哈哈,我們的精神導師WISH大當年也一定有我們目前的窘況,幾個月前我也不一定修的起來發這實例,所以我相信,只要多吸收、多學習,一定可以學到東西的,L大你太客氣了,我相信你也很有專精的!

网友G:
我大部分的電子知識都是從這裡學習的,真的是很感謝本論壇與各位壇友。

网友:
非常寶貴的經驗, 可以減少多少的模索
再接再厲, 大家一起來給他加油
Thx

网友:
讚! 很棒的維修經驗, 有完整的過程~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大部分的電子知識都是從這裡學習的,真的是很感謝本論壇與各位壇友。 ...

我是電子科,但是很多電子相關知識卻是在這裡被喚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謝謝,確實是這樣,大家一起來加油!

网友:
darrenlin大的大頭照怎麼越看越面熟......

楼主:
回复 网友I:

呵呵,莫非哪裡曾經見過面?  我一般都在桃竹苗區域內四處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問狼大關於二極體 ( 像 赤腳站地板  摸到機殼金屬  被電到那樣  )
作以下這樣理解對嗎
正向太大超過VCC的電壓 跑上面二極體    逆向太大的電壓跑下面二極體

公座插頭由於 信號用PIN 針腳凸起 一般插入母座時
PIN針時常在第一時間 接觸到母座的外緣(屏蔽用接地)
在此時 設備間電位差異 會經由PIN 針腳 進到設備內部輸入電路
( 像 赤腳站地板  摸到機殼金屬  被電到那樣  )

网友:
挖勒~~LED也會跟CRT一樣缺色阿....
不過..只是角色互換...
以前我修CRT螢幕..缺色都是1UF50V的無級性電解電容掛掉..
但你這是~~二極體掛點.....還真讓我見識到缺色的問題阿...
我本以為是線路問題說...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也修過CRT缺色的啊! 只是它很簡單,純粹是管座機板上空焊而已!
原本這例也以為是VGA的紅色斷線而已,後來查到AD板上的阻抗不對,跟藍綠色比對才發現二極體是故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K:

這類二極體通常使用齊納,當輸出超過其崩潰點時阻抗會下降,將故障電流引導至GND或VCC上
有像發文者這樣每通道使用兩顆二極體的,也有使用一體SMD元件(將兩顆/四顆二極體包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