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ASUS V2S 獨顯故障

楼主(2011-07-12):
ASUS V2S
前一陣子只是缺色
外接螢幕還可以用
現在都掛了
畫面缺色又破圖
爬文應該是獨顯掛了
請問水大有在收費維修嗎???
或者推薦台北維修廠商??
要可以開發票的喔!!!

网友:
這台都是顯卡故障
台北有可開發票的y拍上可多問問
避免廣告嫌疑不公開推薦
通常3500~4500不等
太便宜就別修了
別拿自己的機器開玩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自各看 電腦上有標示它的晶片是那各型號 7400 7600 8400細列的都要換改良版的晶片
ATI 系列的有的可以從新直球處理 有的也使要換改良晶片  NVIDIA整合橋 肯定要換改良版的

网友:
這台隨便看也知道是8600 顯晶大缺貨 買的到也不一定是正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慘的是 就算買了 還不一定是好的 連改良都花屏 370買來 還黃到一個不行 實在是暈``

网友:
哈,便宜的就別修了,保證二修,同行已經接一堆了;正的 11年,好漂亮唷,白膠。 chi1030,我有耶,強吧,比09代R還正,沒拋光,沒重打,沒畫線畫框,等有空給你看。

网友:
如沒修過就送"阿速死ASUS"皇家吧,換主機板才3500,保固內免費,重點是要問他們換的顯示晶片是不是新版的,如舊版的還是會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