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YNCO B-17W 新格 17吋 LCD 電源燈 閃不停

楼主(2011-07-12):
SYNCO B-17W 新格  17吋  LCD  電源燈 閃不停

請問一下 有大大們知道  這是怎回事

高壓 輸出  5V  12 V 都正常

大大可以給我一點線鎖嗎 ?

AK25341G1 沒有資料 = =

网友:
1.輸入變壓器是否確認
2.5V有沒有確認

最後一張圖那是2.5V穩壓IC,中央腳應要有2.5V的輸出

楼主:
完修  AD 主板 上的  47uf 16v  電解電容  ( 在 AK25341G1 )  兩側  47uf 拆下  量測 便成 69uf
換掉後 電源不在閃爍     AK25341G1  量測電壓是在 2.5V

呼 終於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 狼大  摸好久 終於 搞定了

网友:
恭喜喔完修

网友:
辛苦了...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 狼大  摸好久 終於 搞定了

恭喜完修,建議所有的電容都換過比較保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修  AD 主板 上的  47uf 16v  電解電容  ( 在 AK25341G1 )  兩側  47uf 拆下  量測 便成 69uf
換掉後 電 ...

原來又是電容器搞鬼~~
~~恭喜完修~~

网友:
看起來沒事的電容最麻煩,
但是最後又是它搞得鬼!
恭喜大大完修囉~~

网友B:
太厲害了,恭喜完修,這麼多電容您是怎麼知道那兩個壞的,是全部拆下量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厲害了,恭喜完修,這麼多電容您是怎麼知道那兩個壞的,是全部拆下量的嗎? ...

對的  我不會用視波器   會用  應該會省事很多  不過  門外漢 根本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