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東元窗型冷氣清洗保養及充冷媒維修!

楼主(2011-07-12):
東元窗型冷氣清洗保養及充冷媒維修參考!
1.您們家的冷氣有沒有這麼髒!
2.還漏了冷媒,在這裡冒泡泡。
3.洩掉殘留冷媒,解焊下低壓管並裁掉這個管口,漏點就是在這裡。
4.個人創意用一段4分銅管並修出一個缺口補焊時比較好處理!
5.焊上後。
6.拆解光光準備清洗。
7.清洗後。
8.組裝完成抽真空中,順到做防銹。
9.充冷媒中。
10.完修。
11.規格錶。
12.謝謝收看。

网友:
8年的機器才髒成這樣而已狀況算好的了

网友:
清洗+灌冷媒,顧客還花的下!真不錯

网友:
底盤洗完金光閃閃...羨慕阿><

网友A:
蒸發器都堵住了應該吹不太冷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東元窗型冷氣清洗保養及充冷媒維修參考!
1.您們家的冷氣有沒有這麼髒!

真的是美的冒泡...
不用再灌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蒸發器都堵住了應該吹不太冷了吧..

比吹電風扇還不涼~

网友B:
請教一下滷雞蛋大,我對冷氣不熟,銲接那些銅管要用什麼銲?是否要用到什麼特殊工具?

TH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滷雞蛋大,我對冷氣不熟,銲接那些銅管要用什麼銲?是否要用到什麼特殊工具?

THKS.. ...

小強阿伯晚安:
簡單的說在一般冷氣或冰箱用的焊接材料常見的有銀焊條跟銅焊條,
銀焊條有分含銀量0%與2%,用於銅與銅的焊接,
銅焊條則用在銅與鐵的焊接,焊接時須加(硼砂)助焊。
用到的工具有乙炔跟氧氣。

网友:
看來 小強伯想自己動手做樂趣多~ 但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吹電風扇還不涼~

哈~吹心酸的喔....

這樣阻塞蒸發器的熱交換,冷氣系統會壞嗎?
比方說蒸發器結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吹心酸的喔....

這樣阻塞蒸發器的熱交換,冷氣系統會壞嗎?

發現不冷了客人一定是哇哇叫,
所以暫時還不會壞到其他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現不冷了客人一定是哇哇叫,
所以暫時還不會壞到其他地方!

知道了....

网友C:
滷雞蛋 大大
想必您應該是專業級的人士.
照片豐富, 具有參考價值, 感謝分享!
請教一下
照片  中 清洗前 與 清洗後 中間過程如何?
是一字排開後 噴鋁潔劑 (塑膠也噴? 還是塑膠噴白博士? ) 過三分鐘用高壓水注衝
免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滷雞蛋 大大
想必您應該是專業級的人士.
照片豐富, 具有參考價值, 感謝分享!

冷氣蒸發器(冷排)用鋁潔劑清洗,
冷凝器(熱排)只用清水清洗,
其他就用沙拉脫手工刷洗,
最後再用高壓水柱沖洗,
不過距離要拿捏一下!

网友D:
請問大大~ 窗型冷氣比較會壞 還是分離式的冷氣阿? 我家2窗2分離 一台日立分離不冷了= ="..... 另外通常外面維修費用的行情是多少? 因為機器8年了 家人建議買新的也才1萬出頭..... 真是麻煩

网友:
改頭換面.真是不簡單!

网友C:
回复 楼主:

滷大
冷凝器(熱排) 也是 鋁鰭 為何 只用清水清洗 不用鋁潔劑?
鋁潔劑 是 倒入 噴霧器 再灑於 鋁鰭?

您 鼓風室 上下 兩個保麗龍 與 多翼扇 為何那麼黑ㄚ? 用[沙拉脫]就能洗白真的要有功夫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大~ 窗型冷氣比較會壞 還是分離式的冷氣阿? 我家2窗2分離 一台日立分離不冷了= ="..... 另外通常外面 ...

誰比較容易壞這很難說~
維修費如何這也要看故障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滷大

蒸發器會有冷凝水產生鋁潔劑沒有沖洗乾淨沒關係,
冷凝器不會有水鋁潔劑沒有沖洗乾淨怕會腐蝕銅管,
這是個人習慣,
保麗龍其實也沒有洗很乾淨,
因為有些污垢已經滲入保麗龍毛孔裡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謝回覆與說明,
若您沒說明, 我還真的搞不懂ㄚ!
雖然 我早已知道  蒸發器會有冷凝水  冷凝器不會有水
但您說 [冷氣蒸發器(冷排)用鋁潔劑清洗,冷凝器(熱排)只用清水清洗] 我怎麼沒連想到!

回想 上次 拆我的 除濕機 冷排 與 熱排 皆噴了 白博士(因沒買鋁潔劑+噴罐) 真是不應該.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