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問題 DELL PS-5353-2DS

楼主(2011-07-12):
IMG_0006 (中型).JPG IMG_0005 (中型).JPG IMG_0004 (中型).JPG IMG_0001 (中型).JPG IMG_0012 (中型).JPG

請問一下這顆   上測試器   P.G值   都180-200MS
都一直逼逼叫
各點電壓 都正常
裝上主機板    也都正常
我還是感覺這樣怪怪的
把全部小電容   都拆下來量測
把有問題的   都換掉~~
在裝上測試器   結果一樣 ......
請問各位大大給我ㄧ些意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看一下spec,裡面有提到,PG的延遲時間,在多少時間內是容許的。
http://www.formfactors.org/developer/specs/PSU_DG_rev_1_1.pdf
測試器是給您參考用的,當然正常使用上,符合規範,就沒問題了。

楼主:
是喔~~ㄏㄏ   我差點就想把它   拆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