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大視界電視無法開機

楼主(2011-07-12):
買了8年的東元大視界TC2135FM在前一個禮拜突然背後有點臭味,隨後影像就掛點了,插電再按開關就是無反映,請問各位高手不吝賜教~~THANK!

网友:
你要拍一下裡面的狀況.不然這樣很難說!

楼主:
圖一

圖一

圖三

圖三

圖一紅圈處板子有燒焦的痕跡。
圖三請問高壓要如何放電,很怕被電到n_040|
煩請各位不吝告知小弟~~thank!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該處包焊..造成零件不良~~~
按原規格更換...應就ok~~~

楼主:
上方紅圈處左右兩點短路正常嗎?

上方紅圈處左右兩點短路正常嗎?

d2335晶體

d2335晶體

T601變壓器

T601變壓器

大大所提的這兩處都己重新焊過,其週邊元件也都檢查過,一樣無法開機。

楼主:
在量測d2335左右兩點為短路(元件無解焊),解焊後左右兩點無短路現象。
請問正是正常嗎??還有哪一方面可著手的~~thank!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常
有可能圖一紅圈旁的IC 壞了.可以拍張背面的照片上來
先看IC 的編號 與 開機後測各腳的電壓

楼主:
是這一~三張這些ic嗎??這部份是聲音控制放大的ic??
在高壓測部份:繼電器、橋整流器都是好的~~~
關於通電的部份~~小弟才疏學淺有點怕怕的(第一次修crt)怕被電到
不知要注意哪些是項~所以就斷電來量量及目視哪些元件出問題~~~~thank!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此二極體用R*10量測,雙向皆可導通,此屬正常現象嗎??
如果損壞那是哪種型號的可用~~thank!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量測d2335左右兩點為短路(元件無解焊),解焊後左右兩點無短路現象。
請問正是正常嗎??還有哪一方面可著手 ...

這台跟我的很類似..我也不是很懂..按照各位大大指點過步驟試看看...
1..D2335先拆下來..
2.偏向線圈不要接...
3.量出G2電壓
我這篇看看或許有幫助..祝您早日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28271-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此二極體用R*10量測,雙向皆可導通,此屬正常現象嗎??
如果損壞那是哪種型號的可用~~thank! ...

那二極體已經掛掉了!

网友:
那是水平B+輸出電壓的高週波陶瓷二極體,它已經升天了....

楼主:
換上BYV28-200的二極體之後,POWER鍵按下後,指示燈有亮電視有顯示,但撐不到一分鐘,馬上聽到爆的聲響,隨即聞到一股燒焦味,趕快把電源關掉,可能壞更多零件吧~~~

网友:
那裡會燒成這樣很奇怪..
有燒焦的地方元件量一量?

楼主:
電容器掛掉

電容器掛掉

馳返變壓器

馳返變壓器

此電容己頭頂開花了~~OVER~~
用R*1檔量測GND-16V,25V,180V,B+機乎接近於0,將偏向線圈移除、D2335未接,開機量測B+電壓結果為0V~~
此馳返變壓器有問題嗎??努力維修中~~

网友(2011-08-12):
我以前是換D2335和FBT就可開機了..但那是4年前.
現在要換FBT可能要找殺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