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CMV CT-712A螢幕一閃一閃液晶螢幕維修(已完修)

楼主(2011-07-12):
請問各位大大,我家有一台奇美ct-712a的型號,最近開機接上電源之後會有電麻麻的聲音,而且螢幕會一閃一閃的,是不是電源版的問題呢

网友:
拆吧!沒圖沒真相

网友A:
變壓器壞了,更換變壓器吧.更換19V3.42耐電流可以撐很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奇美ct-712a是燈箱式面板.使用的是變壓器.沒有電源板.

楼主:
怎麼上傳圖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麼上傳圖片呢?
http://bbs.pigoo.com/forum-redir ... tpost.html#lastp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壞了,更換變壓器吧.更換19V3.42耐電流可以撐很久

有更換變壓器了,結果開機接上電源之後電麻麻的聲音沒有了,但螢幕都是黑的,用手電筒照有看到字,這樣是不是高壓板懷了呢?

高壓板

高壓板

高壓板

高壓板

网友:
高壓或燈管老化故障  加油

网友A:
變壓器是新的嗎是19V3.42A 的嗎這有2種可能1.變壓器故障瓦數不夠無法驅動高壓板點亮燈管2高壓板真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是新的嗎是19V3.42A 的嗎這有2種可能1.變壓器故障瓦數不夠無法驅動高壓板點亮燈管2高壓板真的故障 ...

大大好!變壓器不是新的,但是重另一台奇美ct-718的變壓器拿過來用的,ct-718這台是正常的,但換712a的變壓器718這台就開不起來也是會閃一下!但換回去又好了

网友A:
我都是用新的下去試,才不會因為燈短老化變壓器瓦數不夠開不起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一下新的要去哪買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新的下去試,才不會因為燈短老化變壓器瓦數不夠開不起來

請問一下新的要去哪買丫?

网友A:
問盧大.盧大有賣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盧大.盧大有賣阿

請問一下盧大是誰呢?還有他也有在賣ct-712a的高壓版嗎?

网友:
先用交叉測試來確定電供有沒有問題再決定購買新品,
如果是電供的問題,也可以拆開來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brand/store.php?id=3&action=good&xid=3盧大

您好!我有問過了但他沒有高壓板,您有認識的嗎?

网友:
如果你在高雄可以拿來試,外縣市我不方便寄,你也可以在"徵求啟事"開一板徵看看

楼主(2011-08-25):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最近太忙都沒有碰,這二天又測了一次結果花了錢去買高壓板裝上去還是一樣不行,後來有借到一個變壓器,結果裝上去就好了,還花了錢去買高壓板,現在這片高壓板不知如何是好^^,但終於抓到問題了,謝謝!

网友:
花錢買經驗.高壓板.在賣掉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