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用過螢光管顯示器嗎?

楼主(2011-07-12):
vacuum fluorescent display 螢光管顯示器,用在許多地方 ,因為手頭上有幾個 CD 撥放器拆下來的,想把它拿來玩玩,不知道哪位先進有用過,可以提供相關的驅動電路,我想用 89S52 來控制它 ,取代 LED 七段顯示器.... http://www.suggestsoft.com/soft/sb-software/scotts-nixie-tube-clock/

网友:
很久以前玩過....
不過年代久遠,要翻翻看還有沒有剩餘資料殘留.....
如果有,我會發文....
如果沒發文,就是找不到了.....

网友:
你看看能否找到VFD的號碼.

你也可以先看看這裡的討論.
http://gcbbs.digitw.com/phpbb2/v ... =1305&hilit=vfd

网友:
VFD有很多種作法,
有的只有純VFD而已,想像成7段LED類的東西,
有的是VFD在電路板上面後面連作驅動的晶片都有了,要自己寫晶片驅動
有的是VFD的信號格式和標準LCM一樣的,只剩電源是否要改,
如果是從CD或VCD上面拆下的,那麼使用上有一些問題
不管是那一種,電路及資料流都必需全部重作,不過也是實驗的好東西

楼主:
S大 LEGION大:
   我的VFD原先有驅動IC 我嫌他驅動程式麻煩,於是我把它抽給拆光光,只給她燈絲電源AC 7v(標明+-3.5v)還有接地和 -25V,很奇怪我-25V根本沒接,居然在個接腳和地之間可以量到-15~25之間的電位,我把 segment 和 grid 都用3.3K接地,他們就會"顯示"了,這是我摸索出來的,我想用 電晶體+電阻 配合89S52 應該如何接?  有的電路是加上 +12V ,但是我的需要加上-25V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說實話,VFD不是統一規格統一接法的東西
加上連驅動晶片都拆了,
我想除非你有PO上照片或目前的接線圖,
不然這是只能令人用想像的,不好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Legion大:
    我的VFD 驅動IC是 TP6312F 它的資料 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TP6312%2A-datasheet.html 我查過發現Vee -30V,不知道有沒有解?  我擔心 這樣的VFD 是否就無法把 -30V電壓轉成用+30V來給電壓...

网友:
-30V轉成+30V其實只要是獨立電源那是沒什麼問題
但如此一來整個電路便要使用雙電源的模式+5V及-30V
所以你在原始的CD主機電源上應該會看到有正負電源的存在
大概會有兩三組獨立電源
看了一下TP6312是串列資料型的驅動IC
我想如果要使用,應該會花上不少時間去寫這個東西
VFD有他的魔力比7段LED還有FU
但是一般如果不是作商業用途或專題類的人
我想大概不會有太多人去花太大心血玩這個的

楼主:
Legion大:
剛剛做了實驗,把 燈絲電壓加上 3.5V串上 22歐姆電阻,把 GRID 和SEGMENT 各串上 1K &10K電阻加上24V 電壓就會亮...我把電路檢圖畫好再PO上去...

我發現 12v就可以點亮了, 把電壓接到正極 或是負極 再把電阻往正極或是負極接通就會亮了,這和led 7段點亮有點不同, led 有共陽或是共陰 假如segment 接到vcc 那麼共陰就控制接地時序, vfd 則是 grid 和 segment 都要同電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也有拆了一個CD的VFD,不過不知丟那了,所以antlu大這回要請你自己試了
不管是正壓負壓,你想像一下VFD亮的是燈絲,一般7段是LED
LED就像二極體是有極性的,但是燈絲是沒有極性的
但是不管是那種電壓都必需和前端的控制元件給加在一起
即然正壓能用,那就只往正壓方向考慮,使用顯示方式就和7段LED有點相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Legion大:
    那我手畫的PNP驅動電路可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起來應該是可行,看要antlu大你自己試一下
不過應該用不到200K的,大概100K就應該夠了
剩下的請自行測試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legion大:
    感謝! 已經可以使用了! 我會把照片PO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