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P1902 如何改變工程模式

楼主(2011-07-13):
夲人開機後,同時按 enter ,menu
進入  Burn in mode 後, 整個晝面不停紅,緑,藍,黑,白轉色
請問如何進入其他工程模式

网友:
多爬文吧!首先關機,同時按電源鍵、確定鍵和菜單按鍵,開機之後按
「下」即可進入。
測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謝你的回答,你的方法以前已試過不行,綱上的其他方法也試過亦不能
有誰高人可指導?  多謝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