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sonic RGB 13 Pin 端子改 AV 輸出!?

楼主(2011-07-13):
Dear 各位大大

小弟有位朋友他的Pansonic 汽車音響含影像輸出, 使用的是 13Pin RGB 特規端子. 因為他的
原廠螢幕壞了, 想要使用一般AV輸入的7"小螢幕. 就問我有沒有辦法改裝
雖然這不是我的專長, 不過我看了一下. RGB 轉 AV 不是把引腳接出來就可以了嗎!?
大概要用到 R、 G、 B、 H-Sync、 V-Sync 應該就可以了.
但是找了一下13Pin的端子接腳說明

哇勒~ 沒有H-Sync 看了一下原文改裝網頁, 好像還要用訊號分離的方式
不知道有沒有相關的改裝套件, 或是線路可以參考的呀

Pansonic 特規改裝

PS: 有時候我看了一下Pansonic 或是 Sony 的電子產品, 我都有點怕怕的, 有些零件規格都很特殊,
       維修雖然知道問題在那, 但找不到料件就是找不到. 像我現在找Pansonic 的光偶合器, Tr 和 Ts
       居然在 2ms ~ 3ms 之間. 要找代用的都還找不到 =..="

网友:
...這不是我能力的範圍.....
對了~~有一台7吋12V的液晶螢幕...是你之前給我的嗎?
上面寫NG開不了......但我檢查之後...
是好的耶~~~只不過解析度~~支援的能力超低...
高解析會開不了

网友:
先不論水平或垂直同步信號
RGB和AV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AV只有一支影像信號,而RGB有三支影像信號,這樣是接不起來的
記得台製7"小螢幕也有VGA輸入的,可能要自己先找一下
不然只能找色差轉AV的轉換器來使用了,
這個一般電視遊樂器專賣店賣的比電子材料行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 那台好像無法開到800X600 以上. 不知道改AD有沒有用 XD
但是拿來當訊號檢測還算OK. (只能用VGA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本的構想是把R G B V-S H-S  五隻腳位找出來之後, 接成VGA D-Sub , 再用VGA To AV 的轉接盒下去轉. 結果沒有 H-Sync 的接腳. 看了一下日文網頁, 發現是用LM1881 這顆IC做訊號分離. 不過倒是有看沒有懂. 有點想叫我朋友直接去買個VGA端子的螢幕直接接看看. 不過他又要那種伸縮主機 =..=" 讓我覺得他直接砍掉重練比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 那台好像無法開到800X600 以上. 不知道改AD有沒有用 XD

那你這台~~要我下去的時候帶去給你嗎?..
這放在我這~~沒用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啦~ 如果沒有用到的話看要送給誰都可以囉~ 否則拿去回收也可以啦
因為我這邊還有6台 =..=" 都是用錯變壓器的. 輸入電容都爆了. 換掉就好囉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棵LM1881是作信號處理的
不過是將輸入的VIDEO信號給分離產生出1個同步信號
其實如果要試不是直接拿個一般電腦用的液晶螢幕插上去不就知道能不能用了
如果開始要玩這類訊號轉換的話,可能重練會比較快點
因為會讓人玩很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