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1S MONITOR 開機正常畫面出現一閃即逝

楼主(2011-07-13):
ASUS VW191S MONITOR 開機正常畫面出現一閃即逝
換上通用板試, 狀況一樣
是否燈管故障
請先進指教
Thx

网友:
看看燈管是否偏紅色...
如果偏紅就是燈管快掛了...

网友:
你換得通用板是高壓通用板還是ad通用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高壓通用板
我已拆下燈管撿查
Thx

网友:
拆下燈管有無試點?
這型面板很容易燈管異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沒有用強光手電筒照面板看是否有畫面出現

网友:
個人曾有的經驗:敬請參考
1.燈管老化--電流不穩(仔細看燈管內部兩側的電極,應有閃火現象),觸發保護電路-->SHUTDOWN.
2.通常需更新CCFL燈管 & 檢查(修)高壓線圈以後的電路.
3.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沒用強光照看面板因為開機之瞬間會出現正常畫面, 我已朝燈管老化更新的方向處理
先換燈管試試
Thx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您的指教, 我也朝這個方向修理, 先換燈管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強光照面板沒有畫面 ,就不是 (燈管老化或是高壓板) 的問題了,

网友:
+1換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