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recovery線路如何組成

楼主(2011-07-13):
目前有一台power 短路後會電壓會跳,短路排除後電壓不會回復
有哪為大大能指教一下

网友:
能否提供更詳細的資料呢?例如power 型號、圖片等等,
及短路後電壓會跳?(是指不正常的短路吧!)觸發啟動後各電壓為多少!?
(3.3v,+5vsb,+5v,+12v,-12v.....等等 )
短路排除後呢?又各為多少?
寫清楚些,才有人能幫助你。

楼主:
是想了解一下 auto recovery的線路是怎樣驅動
短路排除線路都是如何自動回復
因為是公司產品
所以不方便透露 型號跟圖片
目前一台單主輸出12v
load本身的短路系統 將12v短路
短路後正常  電壓會跳
但是短路放開電壓回復不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