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MAC高手嗎?

楼主(2011-07-13):
買了MAC電腦,可灌雙系統嗎?+Win7
有人試過嗎?8G記憶體應該夠了吧

网友A:
MAC的硬體,找得到WIN7的驅動嗎?
裝好像都OK,只是有沒有驅動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的硬體,找得到WIN7的驅動嗎?
裝好像都OK,只是有沒有驅動就不知道了~

有些店家說他們會裝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不要再加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店家說他們會裝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不要再加錢呢

這個我就不曉得了,如果知道mac裡面用的硬體的話,
是有可能抓得到驅動的!
但是要不要加錢,這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MAC 上裝 MS 作業系統,我想到一個問題,可正常啟用嗎?

楼主:
亂裝系統原廠應該不保固吧
聽說檢測費也不便宜

网友:
店長大,你買的 MAC 型號是?有朋友有意思,問我推薦一下,但我對 MAC 外行啊!

THKS..

网友:
要看MAC的CPU是曾是X86的,是的話應該是可以裝WIN7
有個客人的MAC筆電也是裝雙系統,MAC+XP
聽說是買筆電時,店家幫他裝的。

网友:
不要把 mac 想得跟什麼怪獸一樣..小的在 power Gx 的時代幫客戶灌過 os 8.6 跟 9.2.2
先說個故事...
由於年代久遠 加上當時只有那一個印刷業的客戶 有mac環境 小的沒事就去他那裡摸 mac..
花了差不多1個月 才算是略通 小的也是被他們逼的 再加上夠熟.. 只好硬著頭皮上..
他們當時的需求是 公司裡的美工人員 有的只會mac 有的只會pc..有時接到頁數比教多的稿子
必須2邊同時做 如此一來整合就是個大麻煩..
有時在同一張紙的正反面 一面是pc 一面是mac做的..再加上圖檔保存共用..他們印刷業在cd-r還沒流行起來時用的還是mo..要做到pc 跟mac可以用網芳互傳檔案 為了出圖不要有色差 又要共用印表機..
在那一個月裡面 我先解決網芳共用 再找印表機的共用方式.. 都ok了再研究重灌os 其間也遇到1台mac 掛點 拆開來看 只是ram掛了 小的看了規格 去買了一隻pc用的 插上去 解決 當時跟pc 其實看起來只有cpu 是不同的 ram也是ddr 而vga卡一樣是agp 而 usb 一樣..mac的滑鼠掛了 小的拿了個usb的pc用給他插上去 照用 只是右鍵沒用..因為當時的mac用的mouse只有1個按鍵...

現在的mac 連cpu 都改成 intel core2 了 其實也早就有人裝了xp 甚至裝了 Ubuntu 而vista 都有人白目去裝過 何況是 win7..了.. 所以不要給他怕... 裝下去吧
要注意的是 你手上要有原本的mac os 的 cd/dvd 才可以再裝回原本的
如果還會怕 把hd換一台再裝不就行了... 這樣玩下去 你的收獲會很大...
因為朋友公司收了 小的現在沒mac玩了 所以沒再實作過.. 太新的mac 以及後來的東西都沒玩到了

网友:
MAC是可以和WINDOWS共存的,MAC裡有一套軟體像VM一樣,可以用虛擬機方式安裝微軟的系統,安裝好後驅動程式都不用裝就可以用了!

网友:
Mac 機跑雙系統有兩種方式,一是跑虛擬 VM 例如 Parallels Desktop 這類的系統程式,另一種就是需做硬碟分割的實體系統需要靠免費的 BootCamp 輔助程式來安裝。

VM 系統安裝很簡單主要是靠 OS X 內已有的驅動程式再加該家出的專用 VM 工具就能搞定。畫面漂亮、使用也簡單但要額外花錢買這軟體,一些需要用到深層硬體系統的的特殊程式可能就無法安裝執行例如吃系統資源的大 PC 遊戲。

用 BootCamp 程式安裝好的 Windows 就是一台外型漂亮的實體 PC,使用上與 PC 完全相同。但安裝前要先找好 Mac 機專用的 Windows 驅動,原機附的安裝光碟或 USB 內就有或是到官網去下載最新的套件包依其說明放在隨身碟內,只要上官網先好看對應的 Mac 機種的安裝說明就能很快安裝好“昏倒”系統。

我是兩種方式都有用,純 MS 系統很少用只有偶而打 PC Game 才會切換過去,VM 混合模式就比較常用因為同時可以執行 PC 與 Mac APP 程式,最常用的還是純 OS X 系統因為她已經可以解決我百分之九十五的使用需求了。

裝任何作業系統在上頭阿婆都會對硬體保固,例如兩個月前我有台其中的硬碟有異常我就自行拆下拿去給特約服務站,ㄧ週後再去拿回新品,而作業系統當然要自己灌,再約ㄧ個小時就全部復原了(因為有用時光機備份)。

昨晚又花 30 美金下載了最新的 Lion 系統,下載半小時、安裝半小時就無痛升級馬上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