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BGA~~

楼主(2011-07-13):
最近幫朋友作了XBOX360 BGA~~
練習了一下~~成功率算是很高~~

水哥的直接加熱鋼網~~真的很好用~
XBOX360我至少做了10幾片GPU直接加熱都沒變形~~

但是問題來了~~
只要是遇到這種焊點氧化的~~失敗率就很高~

請問一下各位大大~~遇到這種焊點氧化的~~要如何使焊點復活呢?
還是大大們有好方法可以處理~~

网友:
用縫衣針刮一刮,把氧化的地方刮開就行了。
輕輕的哦~~~~

网友:
哇~~~你櫃子裡的廢板還真多。
我的板子不是玩壞就是殺肉,手上的維修物件已經用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指導~~明天來試試~~

報告D大~~上次給回收商已經收了一堆走了~~那些是有時間要拿來研究的@@

网友(2011-10-08):
那種不上錫的點我也是很頭痛因為拆PAD後60%都是那種的後來我用雕刻刀小心的刮除表面在手工焊看看就可以吃錫在清除作一次植球就OK了

网友B:
看相片想問一些問題.
相片1,Xbox 360 GPU是否是無鉛制程?
相片3,電路板就直接放在黑晶爐上,請問火力設定在第幾段?電路板溫度到逹多少度?
相片4,東西很多,是台北工商發逹,物件流轉比較快且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相片想問一些問題.
相片1,Xbox 360 GPU是否是無鉛制程?
相片3,電路板就直接放在黑晶爐上,請問火力設定在 ...

C大你好~~
1.這是比較舊的XBOX機種~~是有鉛製程的(我拿來做XBR研究用,一定要特定機種),我是上無鉛的錫球,在購買晶片時可選擇有鉛無鉛。
2. 圖3下方有看到一點架子露出來~~我是用一種圓的電鍋在蒸東西墊在下面那種(現在在搬家不方便拍照)包錫箔紙~把GPU下方的正方形挖出一個孔~~正常火力~我是控制在3-4段因為要注意上下版溫差不要太大~溫度正常是下版約210~230~上板約180~200~(上板我無法準確地得到晶片溫度)~
3. 那些機器都是一位做電玩的朋友給我的~~目前成功的 XBR 2台~~ 一般的3台(都送人了)~~材料機2台~@@

网友C:
引用 楼主:
C大你好~~
1.這是比較舊的XBOX機種~~是有鉛製程的(我拿來做XBR研究用,一定要特定機種),我是上無鉛的錫 ...

@@"我最近還在研究軟改~昨天剛網拍買一片VIA SATA卡~再不行就要用USB SATA盒來改啦XD
一般的主機板試很多片~INTEL NVIDIA 晶片的讀KEY都會當掉@@"

我沒有多的硬碟~不然改天也來改看看XBR~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相片想問一些問題.
相片1,Xbox 360 GPU是否是無鉛制程?
相片3,電路板就直接放在黑晶爐上,請問火力設定在 ...

黑晶爐要慢慢加溫~一 ~二 ~三 ~到第三時約一百八十幾度~也可以到二百度~但速度很慢~
我一般先加到三後~最後在催溫度會開到四~這時可到二百二十度~
直接開四...板子易變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指導~~明天來試試~~

哇咧~有板子要收也不通知一聲~~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還在研究軟改~昨天剛網拍買一片VIA SATA卡~再不行就要用USB SATA盒來改啦XD
一般的主機板試很多 ...

水哥~~XBR只針對特殊機型(要CPU配合光碟機)爾且"韌體沒有更新過"。
真的要找~~建議重掛掉的下手修好在XBR~因為要韌體沒更新過的機器真的很少~

网友C:
所以我覺得軟改比較方便~
韌體@@"不就要沒上過網的~

其實一般買故障機很多都沒改機~沒上網~尤其是203W的機器~

网友B:
眾所期待的Final Fantasy XIII美歐版已上市,台灣機無法讀取,
目前想使用XBOX360玩此遊戲僅能使用刷區碼以及XBR系統或者是開發機才能夠執行。
使用XBR系統來達成台版XBOX360執行美版FF13

什麼是XBR自製系統主機?

簡單說就是準備一顆市面所賣的2.5吋硬碟或3.5吋硬碟都可以,
而2.5吋看你是要買一個360硬碟殼或是外接式的都可以喔!3.5吋硬碟就必須都是外接式的!容量無限制

什麼是軟刷?

用flash360軟刷,把flash360拷貝到u盤,然後下載相應的xbreboot升級文件,
下載後改名為updflash.bin並放到flash360目錄。
連接u盤到xbox360,開機後運行xexmenu或類似自製軟件,

系統有什麼要求?

1.系統必須是7371以下系統,因為以上的版本已經封堵JTAG漏洞 )
2.7371以下系統是前提,但CB版本同樣重要! 有些新遊戲,一運行就要默認升級你XO的CB……

這是第一聽到XBR後 上網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咧~有板子要收也不通知一聲~~嘿嘿!!

水哥~~東西真的太多~~真的都丟上來也是很可怕的~~我最近搬家~~等我這幾天忙完再丟一些東西出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哥~~東西真的太多~~真的都丟上來也是很可怕的~~我最近搬家~~等我這幾天忙完再丟一些東西出來吧~~@@

你可以上來徵~苦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眾所期待的Final Fantasy XIII美歐版已上市,台灣機無法讀取,目前想使用XBOX360玩此遊戲僅能使用刷區碼以 ...

XBR真的是很猛的~~幾乎把XBOX360脫光光了~~基本所有遊戲下載到電腦轉到外接硬碟~直接就可以玩了~~爾且完成後~~可以拆除光碟機改成風扇~~散熱問題解決~~連上區網~可以直接控制外接硬碟資料~~當然修改存檔也是可以的~~包括修改人物鎖定裝扮~~反正很厲害~~唯一的缺點~~改機的共同點~~不能玩ONLINE GAM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覺得軟改比較方便~
韌體@@"不就要沒上過網的~

水哥~~~遊戲本身也會包入(韌體)~~
所以要確定他玩的遊戲~~~有點新的一樣死(變成一般機)~~
所以XBR不流行~~因為機器只會越來越少~~除非~~微軟跟SONY拚一下~~偷偷放出修改機制~~
不然也是了無前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哥~~~遊戲本身也會包入(韌體)~~
所以要確定他玩的遊戲~~~有點新的一樣死(變成一般機)~~
所以XBR不流行~ ...

明白~~!!!看來不是那麼簡單就能找到能改XBR的機器~

网友D:
上次+焊就爆龜今天狠心拆掉他發現gpu掉點跟板子也掉點了真慘而且板子除錫後好多點都已經氧化嚴重    真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焊就爆龜今天狠心拆掉他發現gpu掉點跟板子也掉點了真慘而且板子除錫後好多點都已經氧化嚴重真慘 ...

這個點在最外側~~用線就可以補了~~氧化要刮一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個點在最外側~~用線就可以補了~~氧化要刮一刮了~~

請問如果光有板子怎樣拿出KEY刷進別台光碟機.我做最壞打算是修不好換板子可是微軟他是把主機板跟光碟機綁在一起的也就是說沒有KEY就變成廢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如果光有板子怎樣拿出KEY刷進別台光碟機.我做最壞打算是修不好換板子可是微軟他是把主機板跟光 ...

你也要有原板子的key~看要換的那片板子光碟機還在嗎~還在就讀的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