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幫忙

楼主(2011-07-14):
找替代

找替代

請問高手大大們
小弟不才最近學修電源器,如今有一難題很煩腦。
照片上的零件是從電源拆下的,找了好多家電子材料行都沒有。
F2HNK60Z
K2844
P3020L
K0301
W12NK90Z
想找替代的又不知如何查巡
有高手可教教我嗎?
如何尋找替代用品,感激不盡。

网友:
我是很懶得去找代用品,都是找一樣的來換,如果沒料就先放著。
找代用品一來要花時間,再來是花腦筋。

所以都是殺一堆壞掉或修不起來的POWER,久了手中就會有一些零件了。POWER在同樣的位置元件就有可能會可以代換,看自己手上有什麼再去查是否能代用。(不然元件那麼多,誰知道你有什麼!?)

不過5VSB常壞的那幾個,還是要用買的,因為那些大家都缺只好去買。零件用買的也不便宜,還是從壞掉的POWER去找吧!

网友:
右邊第2顆(K0301)正確型號是FQA9N9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其實我在修PSU的時候,也會碰到 J 開頭的電晶體,找片電子材料行都找沒有。後來發現到網路上面問就可以了。給你一個露天拍賣的詢問方式,他是我經常購買的來源商之一,你可以詢問他代用的型號,他會很樂意幫助你的。
請參考: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264589567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教導
因是新手有很多不了解地方還望以後多多教導
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寫了一篇零件代用的問題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