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架站主機一問

楼主(2011-07-14):
市面上有不少作業系統,當然有要錢的M$也有免費的。

我現在是用MS系統,但在考慮更換伺服器,但是不得不考量「大費周章」的問題。

一是仍然採用MS的系統,換版本與SQL。(在不考慮經費的情況下n_136|)
有人有用MS糸統的心得嗎??2003或更新的。

二是採用免費系統,但要重寫程式,從ASP轉到其他的網頁程式。當然這工程就大多了。
有人可以建議採用什麼系統較佳嗎??還有,現在什麼網頁程式較被採用??PHP嗎??
SQL還是採用MySQL嗎??

不管怎樣都要花不少時間,請教大家只是希望別繞一大段路而已。謝謝!!!

网友:
個人建議用 UBUNTU 或是 CentOS 來架。

ASP 由於是專屬 MS 系統的,雖然在網路上有人測過可將 ASP 程式轉到 Apache 上使用(我沒測過),但問題在於:

1. ASP 使用的是 BIG5(應該說類似) 碼,MS SQL 也是用 BIG5 碼的,而現在的 GNU/Linux 都是用 UTF8 編碼,在轉換上不是不行,有點麻煩
2. 用 PHP 來改寫,個人是建議這個,比較容易上手,另外在 GNU/Linux 上也可用 .aspx(嚴格說來是 .NET,在 GNU/Linux 是 MONO 計劃) 來開發程式,不過這項技術開發的時間沒很久,穩定性有待加強,個人不建議在  GNU/Linux 上使用 MONO
3. 資料庫方面目前較流行的是 MySQL,另外 PostgreSQL 也是不錯用,若不考慮主從架構,也可用 SQLite
4. 資料庫的轉換,可先將資料庫的內容轉成 CVS 檔,再轉換編碼後,Import 到新的資料庫系統,這不是很難,多轉幾次,就抓到要領了

現在應該都有 live-cd 可先用來測試了,不妨先用  live-cd 試一下,或是拿台主機安裝試一下。

只能說由 MS 轉到 GNU/Linux 上很容易,但難的是程式的轉換。

楼主:
看來PHP還是 GNU/Linux 的首選。

多謝~~~(想到頭就很疼n_144|)

网友:
我自己的網站就是用Windows架的,其實也沒有甚麼大問題
我是用apache+PHP+Mysql
另外主機上還有安裝監控卡在錄影
常常聽人家說Windows拿來當伺服器穩定性會比Linux差,但是我已經開機開了2年多還沒有遇過當機

楼主:
用Windows架當然沒有甚麼大問題,有問題的是在非正版。
像2003的sp2就裝不上去,所以才想換系統,永遠解決版權問題。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當然我們要支持正版

不過Linux的更新好像有點快,像Ubuntu每半年就更新版本一次

网友:
對我們要支持正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當然我們要支持正版

這是 UBUNTU 的優點,也可說是缺點。

一般我都是建議用 LST 版本,這個版本每兩年才會發行一次,DeskTop 版有三年的更新,Server 版則為五年,帥吧。

楼主:
我對免費版有一個不解的問題,那就是演變。

一路從FreeBSD...linux.. REDHAT...Fidora到現在的UBUNTU,一直迭換變更,不知道在變什麼!? 又該怎麼選擇採用呢?? 會中毒嗎? 會被攻擊嗎?

會想繼續用微軟只是因為熟悉而已。

网友:
每個人喜好不同,自然有不同選擇。

找一個最  match 你的吧。

楼主:
如果都不熟悉也沒有個人喜好,是那一個廣為企業採用呢??

网友:
問題又回到原點了。前面不是說過大多使用 CentOS 或是 UBUNTU Server 版嗎?

自行採用和自己最 match 的吧。

喜歡花錢就用 MS,否則可考慮 GNU/Linux,若想弄得和別人不太一樣,FreeBSD 系統,甚或是號稱最安全的 OpenBSD 也可試試。

現在玩這類系統比以前幸福多了,大多有 Live CD 可先試一下,所以還是那句老話,Just Try It,Just Do It。

网友:
另外,BSD 系統(像 FreeBSD NetBSD OpenBSD)和 GNU/Linux 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作業系統,不過很多軟體都是共通的。

像 MAC 作業系統,也可說是來自  FreeBSD 的,YAHOO 也大多是用 FreeBSD 在架的。

兩者之間,像架站常用的 Apahce PHP MySQL DNS SSH .. 等都一樣。

當然也有不同的,像 Firewall 方面就截然不同,就給它差很大。

楼主:
看到這裡,大概心中也有底了。多謝!!!
(好像微軟最差、最容易被攻破n_141|)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常常安裝更新修補漏洞,伺服器前面再加台路由器做簡易防火牆
對了,樓主還真是猛啊,Windows Server用迷版,被抓到不就....
我是用正版的WindowsXP

网友(2011-09-29):
前陣子才看到統計,目前Linux系列裝Server最多的是CentOS,裝工作站最多的是UBUNTU。

网友:
D大,,,,,, 請問 架設網站 要做什麼用 ? 有好處?  ~~~~~~~~~~~~

楼主:
自己架網站要有自己架站的目的,像本站就是。架站不是經營就是交流,端視自己的用途與想法。
但是架站的負擔不小,沒事無聊也不一定要碰。

看了各位的回覆,確實CentOS不錯。只不過我還用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