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製作.

楼主(2011-07-14):
我們用過許多種電容,但是自己做電容的,可能就很少了,這裡介紹的是非常簡單的方式,以平行金屬電極板的電容器製作方法.

利用 2 張平坦鋁箔及紙一張,還有一個塑膠管,長寬大於普物課本之長寬.

http://ccuteal.ccu.edu.tw/ezcatf ... 39/99-2-exp04_2.pdf

若你有興趣,可以玩一玩.

网友A:
這樣做的電容只有PF級數,世界末日後給無線電克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樣做的電容只有PF級數,世界末日後給無線電克難用

末日後....您也要拿得到鋁箔紙吧.

网友B:
自己做電容or電池,並不難,個人較好奇的是
電容是如何區分極性的,是因為兩金屬板的材質不同來區分極性??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再添加電解液進去不就變電池了
也就是說我們常用的"鋁質電解電容",為何會有極性之分?
為何它添加了電解液,卻不會變成電池?
難道是極板與電解液的不同,造就了如此奧妙的化學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做的電容只有PF級數,世界末日後給無線電克難用

這個只要是學習一個基本的原理,當然若自己有興趣的話,可以再深入去玩.
雖然電容量不大,也有用到的地方.

想請教一下, 若是放大器有高頻振盪你怎麼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電容or電池,並不難,個人較好奇的是
電容是如何區分極性的,是因為兩金屬板的材質不同來區分極性??
如 ...

鋁電解電容是用氧化層來區分極性的,有氧化層的那極是正極,沒有氧化層的那極是負極.
鉛酸電池可以當做很爛的電容使用,應為ESR很高,簡單的說就是沖放電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電容or電池,並不難,個人較好奇的是
電容是如何區分極性的,是因為兩金屬板的材質不同來區分極性??
如 ...

電容可以看成是小容量的電池,實際上在某些應用上,是有些以10000uf以上的高容量小型電容,代替電池,只是像這種的方式,或許會因為像水銀電池之類的電池越來越便宜,和體積小,而用得越來越少.

電容器之介紹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7/10/2007102623135248.pdf

電解電容器之原理與構造
http://www.teapo.com.tw/capacitor2006.htm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末日後初期人類還活著時,保暖應該最少還有留錫鋁箔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放大器有高頻振盪怎麼解決,電源部份可用旁路電容+LC電路,OSC跟RF可試包裹隔離或大面積落GND,也有負回授AGC,降低增益值,阻抗匹配,提高輸入阻抗,降低輸出阻抗等....是要看哪種放大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電解液不是催化劑,它是介電質,是陰極
兩平行金屬板一般目前看到的正負極,都是鋁材質,一開始是不分正負的,也就是沒正負區分(鋁箔製程請參閱凱普松<豐賓電子>的製程概述會比較懂)
凱普松

簡單的說電容一開始材質都是負極(電子流動方向),但沒有正極阿!所以就要找一個當正極,正負就要不相容,不相容就是要絕緣,故把一片腐蝕箔拿去作化成(電鍍),形成一層氧化皮膜來當絕緣層,而這絕緣層的好壞就是漏電流的關鍵,就這樣兩片平行版成了仇人(一片化成箔當正,一片腐蝕箔當假的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放大器有高頻振盪怎麼解決,電源部份可用旁路電容+LC電路,OSC跟RF可試包裹隔離或大 ...

我說的應該是與以下無關 -->電源部份可用旁路電容+LC電路,OSC跟RF可試包裹隔離或大面積落GND.
這個是有作用到 --> 也有負回授AGC,降低增益值,阻抗匹配,提高輸入阻抗,降低輸出阻抗等

不過重點是與本文有關的,在電晶體電路的BC腳接一個電容,這個電容是以兩條導線做成絞線,這個絞線就具有非常微量的電感,和 'P級' 的電容量,目的是用電容,它可以抑制高頻振盪.

以上所講的是實務,而不是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