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鼠控制晶片壞了就沒救了?

楼主(2011-07-14):
請教各路高手~~~~

機械式3鍵的滑鼠控制晶片壞了能藉由換晶片來修嗎?

X、Y軸的紅外線發光體怎用三用錶檢測好壞?

像檢查LED那樣?

唉~用了十多年的老滑鼠之前弄PS/2介面給搞掛了兩支
症狀是滑鼠游標不動、按鍵無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晶片要掛,應該不容易,可以檢查光遮斷那些,但若是按按鍵也不動....IC掛的機會就高了,有chip的話,當然換了就OK了!但要知道的是,周圍電路是否有損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晶片要掛,應該不容易,可以檢查光遮斷那些,但若是按按鍵也不動....IC掛的機會就高了, ...

修故障PS/2介面被抓交替的滑鼠兩支....同樣都是
老式機械鼠3鍵,問題都一樣....拿去正常系統測試
都是游標不動按鍵失靈....
其中有支構造很簡單,三個微動開關兩顆電阻,與
X、Y軸的發射與接收.....除了IR與接收不會測外其餘
都查過了.....

网友C:
游標不動按鍵失靈算是機乎全壞...

我會先查查線路有沒有被扯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游標不動按鍵失靈算是機乎全壞...

我會先查查線路有沒有被扯斷...

這倒沒有,因為線路很簡單我全跑過了.....應該是控制晶片壞了

倘若有IC可買,應該就能復活..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倒沒有,因為線路很簡單我全跑過了.....應該是控制晶片壞了

倘若有IC可買,應該就能復活.. ...

不見得喔.....你要看它的輸入準位對不對.......準位不對也不會動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見得喔.....你要看它的輸入準位對不對.......準位不對也不會動喔。

那還是得放棄囉...@@

网友E:
我手中還有一隻羅技3鍵的滾輪滑鼠....
不過不是PS/2介面,也不是USB,是更古早以前的Com port....
要不要給你殺肉研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中還有一隻羅技3鍵的滾輪滑鼠....
不過不是PS/2介面,也不是USB,是更古早以前的Com port....
要不要給你 ...

大哥,那已經是古董了。
過兩年就能進博物館了。
我還在想我當年的 G7 跑去那了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手中還有一隻羅技3鍵的滾輪滑鼠....
不過不是PS/2介面,也不是USB,是更古早以前的Com port....
要不要給你 ...

不用了啦~~我還以為控制晶片可以替換咧
顯然不行..